求助大神们,帮忙讲解一下峰值检测电路各部分的作用!

楼主:
找到一个峰值检测电路,说是可以在10MHz以内保证2%的误差!但是我没弄明白各部分电路的原理!希望有人帮忙讲一下~谢谢!

网友A:
此电路中,U3A/B/D均为电压跟随器。U1也是电压跟随器,但频率特性要比U3好很多。
R4标注 NC ,应该擦除(开路)掉。
交流输入信号施加在U1同相输入端,U1是电压跟随器,故U1输出端等于输入信号。U2为电压比较器,同相输入端高于反相输入端时,其输出端为高,经D1和R5对电容C1充电(同相输入端低于反相输入端时输出为低,D1关断,C1不能通过D1放电)。因与C1并联的电阻R6>>R5,电容C1充电远比放电要快。运放U2D是跟随器,其输出端电压跟随输入端,故电容C2两端电压在电路达到稳定时近似等于电容C1电压。随着C1两端电压上升,C2两端电压也上升。当电容C2两端电压达到输入信号峰值时,U2作为比较器不会翻转成高电平,不再经D1对C1充电,故电容C2两端电压近似为输入信号峰值。
后面两级跟随器,仅仅是插入一级低通滤波并降低负载(电压表)对C2两端电压对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中,U3A/B/D均为电压跟随器。U1也是电压跟随器,但频率特性要比U3好很多。
R4标注 NC ,应该擦除(开 ...

那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的电压 是不是一个为输入信号的一个为输入信号的幅值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的电压 是不是一个为输入信号的一个为输入信号的幅值电压啊?

注意幅值是个直流。
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不能说是输入信号的幅值——同相输入端电压就是输入信号,是时刻跟随输入信号变化的。反相输入端倒是可以说近似为输入信号的幅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出来的我仿真是一个正弦波  这个现象是不是不对?

“最后出来的我仿真是一个正弦波  这个现象是不是不对?”
你总要告诉我输入(Vi)是什么类型信号,频率多少,幅度多少,等等,“最后出来”是电路中哪一点?是U3D的输出端?是U3A的输出端?是U3B的输出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出来的我仿真是一个正弦波  这个现象是不是不对?”
你总要告诉我输入(Vi)是什么类型信号,频率多 ...

输入信号   1Hz-10MHz     0.1V-3V   占空比50% 的方波信号  最后出来的就是测的比较器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   1Hz-10MHz     0.1V-3V   占空比50% 的方波信号  最后出来的就是测的比较器的输出

“最后出来的就是测的比较器的输出”
比较器输出波形接近正弦波,那当然不对。无论比较器输入什么样的波形,其输出总应该接近方波才是。尤其是在频率相当低(1Hz-10MHz,最低已经1Hz)情况下,比较器输出绝对不应该接近正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