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一个锯齿波

楼主:
怎样才可以通过三角波产生一个锯齿波?(不用运算放大器)

网友:
fpga生成?直接生成锯齿波不行吗?一般都是锯齿波通过积分生成三角波

网友:
要求纯硬件

网友:
利用振荡电路行不行

网友:
不知道你这纯硬件是什么意思?发到fpga板块我就以为你用fpga,一个555不就可以产生锯齿波啊

网友:
555简单易用,我用他做过好多好玩的。文件太大去下载中心搜索555应用800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