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52RE测评】用STM32Cube_FW_L4_V1.8.0 里的Power GUI tool快速评估功耗状况

楼主:
到官网下城STM32Cube_FW_L4_V1.8.0 里面提供了一个Power GUI tool的工具软件,可以方便的用来评估L4系列的功耗情况。STM32Cube_FW_L4_V1.8.0\Utilities\PC_Software\STM32Nucleo_Power_GUI 目录下就是这个工具,解压POWER GUI软件后双击“Qtserial.exe”文件就可以进行评估,目录下还有个Binaries目录,里面有个STM32L452RE_NUCLEO.hex已经编译好的固件,直接通过STM32 ST-LINK Utility 写入到NUCLEO-L452RE即可,之后在断电情况下取下板上JP6的跳线接入电流表以测量L452RE的功耗。非常方便。
        由于L4系列的功耗非常低,甚至低至几十nA,VBAT模式更是只有几nA,一般的万用表难以测量这么低的电流,在JP6 IDD串之个电阻,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进行计算出电流。注:请忽略万用表误差(测的数据和官方测试的基本一样)
1.连上USB线,安装好ST—Link驱动。2.下载STM32L452RE_NUCLEO.hex已经编译好的固件到开发板上。
以上两点不是本次的主要目标,省略掉。
3.打开软件,双击Qtserial.exe

选择相应的串口(可以通过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是哪个COM)
点击连接。

点击OK

2.软件界面下,只要先按NUCLEO板上的复位键,然后再选择想要测量的功耗模式,按确认后MCU即进入相应的功耗状态,很方便进行评估。
      STM32Nucleo_Power_GUI 提供了18个模式选项,可以让用户很细致进行了解。

3。开发板复位后的初始IDD电流为850uA左右:

4.SHUTDOWN模式静态电流太小。接下来用串接电阻来换算。

5.STANDBY模式静态电流太小。接下来用串接电阻来换算。

6.STANDBY + RTC 模式下静态电流为 1uA(表有误差)

7.STANDBY+RTC+SRAM2 _ 1uA(表有误差)

8. STOP2  模式1uA(表有误差)

9.STOP2 + RTC _ 2uA

10.STOP1 + MR OFF  _ 6uA

11.STOP1 + MR OFF + RTC  _ 6uA

12. LPSLEEP, 2MHz  _ 7uA

13.LPRUN, 2MHz  _ 288uA

14.SLEEP Range 2, 24MHz  _692uA

15.SLEEP Range 1, 80MHz  _ 2.44mA

16.RUN while (1) Range 2, 24MHz  _2.39mA

17.RUN-while(1)  Range 1, 80MHz  _ 9.19mA

18.RUN CoreMark Range 2, 24MHz  _ 2.67mA

19.RUN CoreMark Range 1, 80MHz  _ 10.27mA

20。RUN reduced code Range 2, 24MHz  _ 2.30mA

21.RUN reduced code Range 1, 80MHz  _ 8.87mA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bomi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