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有什么区别?

楼主:
小弟最近职业生涯定位中,求教   电子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有什么区别? 或者两者的主要工作都做什么的??再或者 两者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有什么区别?

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感觉分的不细呢

公司大小并不能体现产品的复杂性, 做浆机的也有数千人的企业, 你能说他们是小公司? 而有的小公司只有几十人, 却做着比较复杂的项目.

网友B:
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过

网友C:
自己去问度娘吧

网友:
二者几乎是一个意思。

网友D:
虚名而已,请看公司具体职位要求,很多情况下相同职位名称在不同公司的职责差很多

网友E:
应聘电子工程师的要小心了!你即将面对的是原理图、PCB、单片机编程等等工作。搞不好还要到生产线解决生产问题。
基本上, 电子工程师包括硬件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两大类。而硬件工程师一般负责原理图、PCB绘图及调试,有的公司则另设Layout工程师,这样的话硬件工程师就只负责原理设计及PCB调试。软件工程师又分单片机软件工程师、嵌入式软件工程师、FPGA工程师等。需要注意的是,其于X86的连硬件接口都不懂,不会看原理图的上位机及系统软件工程师,那一般称作程序员。不在电子工程师范围。

网友:
电子工程师一般是做比较简单的小电子产品,多数是小家电,如豆浆机这类的。要求软硬件一个人搞定,你最好还懂点photoshop, autocad, pro/e, 连包装和结构一起搞定,那基本上拿个十几K20K是没问题的,不过加班就是常态了,没结婚的小年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问度娘吧

度娘回答的都不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虚名而已,请看公司具体职位要求,很多情况下相同职位名称在不同公司的职责差很多

但是简历上呢??应该写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应聘电子工程师的要小心了!你即将面对的是原理图、PCB、单片机编程等等工作。搞不好还要到生产线解决生产 ...

FPGA工程师不是软件工程师中的一部分吧???

网友A:
这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感觉分的不细呢

网友F:
根据“碎碎思”的问题,我的认知是“碎碎思”自己尚未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爱好,估计以后的工作会比较累。建议:1、做市场;2、做采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虚名而已,请看公司具体职位要求,很多情况下相同职位名称在不同公司的职责差很多

简历上一般写你对这个行业有用的技能,技能太多的时候就挑你想做的方向写,楼上有坛友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工程师不是软件工程师中的一部分吧???

原则上, 从字面上看的话, 玩FPGA确实是用软件的方式玩硬件. 只不过目前的产业环境, 决定了大多数玩FPGA的人只是搞搞逻辑, 很多人连三极管,运放,电感电容都搞不清楚. 这种玩法, 跟汇编可能层次相同. 只有少部份是本身搞硬件开发再接触FPGA的.

网友:
严格来说,电子工程师涵盖范围更广。但实际上,一些简历并不是很负责任。技能要求明显超过职位名称的范围。你别看名称了。看任职资格和技能。而且,描述的技能和实际工作中还可能会有差异。不负责任的信息很多的。原理图,PCB ,调试硬件是硬件工程师的活。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总体而言,电子工程师面对的东西更杂一些。最好还是好好看看每个招聘信息。公司情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碎碎思”的问题,我的认知是“碎碎思”自己尚未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爱好,估计以后的工作会比较累。建议 ...

不不不,目标很明确,就是做硬件相关的研发,但是感觉做模拟电路方面的很累,不知道做电子在工程师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