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it 植物自动灌溉机

楼主:
 用microbit,根据土壤干湿度,自动给植物浇水。

连接图

图形化编程

来自:https://pxt.microbit.org/projects/plant-watering

网友:
这个好啊,出差的时候可以远程控制浇花

网友A:
图形化编程 虽然容易上手,但是不适合写较大的程序。
想问下,看着是直接读IO口,是如何把温湿度转化成数字信号?里面自带a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形化编程 虽然容易上手,但是不适合写较大的程序。
想问下,看着是直接读IO口,是如何把温湿度转化成数 ...

程序里面是通过P1口做模拟输入的。没有原理图,估计是通过合适电阻分压,测土壤的电阻。

网友:
这个真的很方便啊  养个花花草草不容易啊   这样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