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52RE测评】Shutdown RTC disabled 和 Standby

楼主:
由于电流实在太小,很多表都不能直接测到nA级,只能用转换的方法测试
只要在JP6 IDD跳线这边跨一个电阻(必需高精度电阻),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根据欧姆定律换算出来I=U/R。

由于通电复位后,电流比较大。电阻分压太多,造成芯片不能起动。
先把万用表打到电流档。让芯片复位起动。
直接使用STM32Nucleo_Power_GUI 工具测试Shutdown  RTC disabled 和 Standby
选到相应的模式。
这时电流很小了,串接的电阻还能让芯片正常工作
把万用表端的表笔拔出,调到mV档。
插好表笔,可以测到电压了。
1.Standby  1.2mV

2.Shutdown  RTC disabled 0.4mV

电阻一下忘了多大。明天补上。好像8K左右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bomi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电阻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