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楼主:
有没有办法让模拟信号取反

网友A:
先说清楚你要“模拟信号取反”是什么意思。是模拟信号瞬时值的符号变成相反但绝对值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你要“模拟信号取反”是什么意思。是模拟信号瞬时值的符号变成相反但绝对值不变?

对,就是把正变成负,绝对值不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把正变成负,绝对值不变

那么,只要将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反相放大器增益设置成1(绝对值)即可。换句话说,反馈电阻与输入电阻相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只要将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反相放大器增益设置成1(绝对值)即可。换句话说,反馈电阻与输入电阻相等。

运算放大器是集成在一块芯片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算放大器是集成在一块芯片上吗

可以是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也可以是分立元器件放大器。集成的运放,可以是双运放、四运放,也可以是单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也可以是分立元器件放大器。集成的运放,可以是双运放、四运放,也可以是单运 ...

我知道怎么实现了,就是运算放大器是怎样的,因为只在书上见到运算放大器的符号,在网上查了下实物是一块芯片,不知道对不对,您方便提供一张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怎么实现了,就是运算放大器是怎样的,因为只在书上见到运算放大器的符号,在网上查了下实物是一块 ...

奇了怪了。
我只介绍了一种电路,实际上能够实现此功能的电路有多种。而且我还说可以用单运放、双运放、四运放……现在却要我提供图片。那么多种电路,怎么可能逐个提供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怎么实现了,就是运算放大器是怎样的,因为只在书上见到运算放大器的符号,在网上查了下实物是一块 ...

“在网上查了下实物是一块芯片,不知道对不对”
实现同样的功能,可以是不同的电路。“一块芯片”,可能实现很多种功能。靠图片是无法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了怪了。
我只介绍了一种电路,实际上能够实现此功能的电路有多种。而且我还说可以用单运放、双运放、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也可以是分立元器件放大器。集成的运放,可以是双运放、四运放,也可以是单运 ...

单运放工作在几十赫兹的电路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查了下实物是一块芯片,不知道对不对”
实现同样的功能,可以是不同的电路。“一块芯片”,可能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怎么实现了,就是运算放大器是怎样的,因为只在书上见到运算放大器的符号,在网上查了下实物是一块 ...

集成运放就是芯片。分立元器件放大器是分立元件搭的电路。随便给你个手册,里面有封装的说明。可以参考。查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成运放就是芯片。分立元器件放大器是分立元件搭的电路。随便给你个手册,里面有封装的说明。可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