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第七贴,函数变参篇,欢迎高手来喷,来指导attach_img

楼主:
这段代码是网上百度抄来的,主要有两个问题,32位编译是正确的,但是64位编译是错误的,各位大虾指导一下。
#include

#define va_list void*
#define va_arg(arg, type)    *(type*)arg; arg = (char*)arg + sizeof(type); //
#define va_start(arg, start) arg = (va_list)(((char*)&(start)) + sizeof(start)) //

int sum(int nr, ...)
{
    int i = 0;
    int result = 0;
    va_list arg = NULL;
    va_start(arg, nr);

    for(i = 0; i < nr; i++)
    {
        result += va_arg(arg, int);
    }
    return result;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d\n", sum(4, 100,100,100,100));
    printf("%d\n", sum(3, 200, 200, 200));

    return 0;
}

这个是64位编出来错的

这个是32位编出来对的

网友A:
你看的什么年份老窖的百度?
没这么麻烦,可能你看的还是错的。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int sum(int nr, ...)
{
    int i = 0;
    int result = 0;
    va_list ap;
    va_start(ap, nr);
    for(i = 0; i < nr; i++)
    {
        result += va_arg(ap, int);
    }
    va_end(ap);

    return result;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d\n", sum(4, 100,100,100,100));
    printf("%d\n", sum(3, 200, 200, 200));

    return 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什么年份老窖的百度?
没这么麻烦,可能你看的还是错的。#include
#include  ...

F叔,为啥你这个64位和32位就都可以

网友A:
因为你是乱搞的!我很早就说过乱搞会被日的。
va_* 算是标准库里的标准宏,在 stdarg.h 里面有。你自己#define一套不对的,那不被日还想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是乱搞的!我很早就说过乱搞会被日的。
va_* 算是标准库里的标准宏,在 stdarg.h 里面有。你自己#de ...

F叔,能否自己搞一个正确的宏

网友:
stdarg.h 里面有
抄一个。64和32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darg.h 里面有
抄一个。64和32不一样的。

完全看不懂stdarg.h里的代码,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是乱搞的!我很早就说过乱搞会被日的。
va_* 算是标准库里的标准宏,在 stdarg.h 里面有。你自己#de ...

抚叔威武雄壮

网友:
威武不过兰姐,雄壮不过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