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 OpenSDA蓝屏、刷死的解决办法

楼主:
遇到杯具的事情了,OpenSDA在WIN10 64位下出现蓝屏,在NXP网站得到证实,具体信息看下面网页:http://www.nxp.com/products/soft ... ter:OPENSDA?lang=en

板子选择FRDM-KW41Z,下载OpenSDA version / bootloader,Default firmware application二进制文件。

用JLINK连接到板上J11的SWD口,把bootloader烧进去,烧写过程正常,重新上电,没有运行起来,难道与板不匹配,到segger网站下载OpenSDA V3.2 bootload烧进去也一样的情况,两个bootlload烧进去都是同样的情况,软件问题应该不大,只能先查硬件了,示波器测RST引脚发现RST引脚是1.5V左右三角波,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对才。网上搜索的有用的信息不多,基本是这两种情况,1、芯片被锁死(芯片用JLINK可以重新烧,锁死的情况不存在),2、芯片程序死掉,看门狗复位(bootloader程序很多人在用,这种bug应该不存在)。看官方的应用手册,其中有一段,“The RESET_b pin, if enabled, must have a 100 nF capacitor close to the MCU for transient protection. The NMI_b pin, if enabled, must not have any capacitance connected to it. ”  复位引脚要求有个104电容,实际板上是没有电容的,并个电容上去后,程序正常跑起来了,电脑可以识别出DAPLINKBOOT盘。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psp=1&WT_TYPE=Quick

把k20dx_frdmkw41z_if.bin拖进BOOT盘符后,重启正常识别出DAPLINK盘符,问题总算得到解决了。
DAPLINK可以在MCUXpresso IDE正常仿真,蓝屏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不会吧,我的win10 64用着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