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学习笔记 TA1溢出中断加比较匹配中断

楼主:
- // 时钟默认情况
- // FLL时钟 FLL选择 XT1
- // 辅助时钟 ACLK选择 XT1 32768Hz
- // 主系统时钟 MCLK选择 DCOCLKDIV 8000000Hz
- // 子系统时钟 SMCLK选择 DCOCLKDIV 8000000Hz
- // TA1选择ACLK,最大计数值为65535
- // 比较匹配值为 32768
- // 在TIMER1_A0_VECTOR中 CCR0中断 P4.0 = 0
- // 在TIMER1_A1_VECTOR中 OVF中断 P4.0 = 1
- // 实际效果 P4.0 1s为高电平,1s为低电平,交替进行
- #include
- #include
- void clock_config(void);
- void select_xt1(void);
- void dco_config(void);
-
- int main(void)
- {
- clock_config(); // 初始化时钟
- P4DIR |= BIT0; // P4.0输出
-
- TA1CCTL0 = CCIE; // 使能TA1CCR0,比较匹配中断
- TA1CCR0 = 16384; // 初始化比较匹配值
- TA1CTL = TASSEL_1 + MC_2 + TACLR + TAIE; // 选择ACLK,最大值为65535,清除计数值
- _EINT(); // 初始化全局中断
-
- while(1)
- {
- ;
- }
- }
-
- void clock_config(void)
-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 select_xt1(); // 选择XT1
- dco_config(); // ACLK = XT1 = 32.768K
- // MCLK = SMCLK = 8000K
- }
-
- void select_xt1(void)
- {
- // 启动XT1
- P7SEL |= 0x03; // P7.0 P7.1 外设功能
- UCSCTL6 &= ~(XT1OFF); // XT1打开
- UCSCTL6 |= XCAP_3; // 内部电容
- do
- {
- UCSCTL7 &= ~XT1LFOFFG; // 清楚XT1错误标记
- }while (UCSCTL7&XT1LFOFFG); // 检测XT1错误标记
- }
-
- void dco_config(void)
- {
- __bis_SR_register(SCG0); // 禁止FLL功能
-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 UCSCTL1 = DCORSEL_5; // DCO最大频率为16MHz
- UCSCTL2 = FLLD_1 + 243; // 设置DCO频率为8MHz
- // MCLK = SMCLK= Fdcoclkdiv = (N+1)X(Ffllrefclk/n)
- // N为唯一需要计算的值
- // Ffllrefclk FLL参考时钟,默认为XT1
- // n取默认值,此时为1
- // (243 + 1) * 32768 = 8MHz
- __bic_SR_register(SCG0); // 使能FLL功能
-
- // 必要延时
- __delay_cycles(250000);
-
- // 清楚错误标志位
- do
- {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 清除所有振荡器错误标志位
- SFR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错误
- }while (SFRIFG1&OFIFG); // 等待清楚完成
- }
-
-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
- P4OUT &= ~BIT0;
- }
-
-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_ISR(void)
- {
- switch(__even_in_range(TA1IV,14))
- {
- case 0: break; // No interrupt
- case 2: break; // CCR1中断
- case 4: break; // CCR2中断
- case 6: break; // reserved
- case 8: break; // reserved
- case 10: break; // reserved
- case 12: break; // reserved
- case 14: // 溢出中断
- P4OUT |= BIT0;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