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学习笔记 FLAHS操作

楼主:
1.前言
MSP430F5438的片内FLASH可以当做EEPROM使用,该部分FLASH称为INFO FLASH,总共有4块每块128Byte。虽然INFO FLASH容量比较少,但是多数情况还是够用的。
【2014年1月回顾】 存在问题需要立刻改进
2.代码实现

  • // 时钟默认情况
  • // FLL时钟      FLL选择 XT1
  • // 辅助时钟     ACLK选择 XT1          32768Hz
  • // 主系统时钟   MCLK选择 DCOCLKDIV    8000000Hz
  • // 子系统时钟   SMCLK选择 DCOCLKDIV   8000000Hz
  • // UART时钟选择 ACLK
  • // 低频波特率产生 9600-8-N-1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 void clock_config(void);
  • void select_xt1(void);
  • void dco_config(void);
  • void uart_config(void);
  •
  • void flash_writebuf(uint8_t *flash_ptr,uint8_t *buffer,uint8_t len);
  • void flash_readbuf(uint8_t *flash_ptr,uint8_t *buffer,uint8_t len);
  •
  • int main(void)
  • {
  •     clock_config();                             // 初始化时钟
  •     uart_config();                              // 初始化UART
  •     _EINT();
  •
  •     // 打印时间和提示信息
  •     printf("Date: %s %s\r\n", __DATE__,__TIME__);
  •     printf("Flash Test!\r\n");
  •
  • #if 0
  •     uint8_t test_buffer[8] = {1,2,3,4,5,6,7,8};
  •     flash_writebuf((uint8_t*)0x1800, test_buffer,8);
  • #endif
  •
  •     uint8_t old_flash[8] = {0,};
  •     uint8_t new_flash[8] = {0,};
  •
  •     // 从info flash 0x1800处连续读出8个字节
  •     flash_readbuf((uint8_t*)0x1800,old_flash,8);
  •     for( uint8_t i = 0 ; i < 8 ; i++ )
  •     {
  •         printf("ADDR:0X%4X,%-2X\r\n",0x1800+i,old_flash);
  •         new_flash = old_flash + 1;
  •     }
  •     // 累加之后再次写入
  •     flash_writebuf((uint8_t*)0x1800,new_flash,8);
  •
  •     while(1)
  •     {
  •
  •     }
  • }
  •
  • void flash_writebuf(uint8_t *flash_ptr,uint8_t *buffer,uint8_t len)
  • {
  •     __disable_interrupt();                      // 禁止中断
  •     FCTL3 = FWKEY;                              // 设置写密钥并解锁
  •     FCTL1 = FWKEY+ERASE;                        // 段擦除
  •     *(unsigned int *)flash_ptr = 0;             // ??
  •     FCTL1 = FWKEY+WRT;                          // 字节写入
  •
  •     for ( uint8_t i = 0; i < len; i++)
  •     {
  •         *flash_ptr++ = *buffer++;
  •     }
  •
  •     FCTL1 = FWKEY;                              // 设置写密钥
  •     FCTL3 = FWKEY+LOCK;                         // 重新锁住
  •     __enable_interrupt();                       // 恢复中断
  • }
  •
  • void flash_readbuf(uint8_t *flash_ptr,uint8_t *buffer,uint8_t len)
  • {
  •     __disable_interrupt();
  •
  •     for( uint8_t i = 0 ; i < len ; i++ )
  •     {
  •         *buffer++ =  *flash_ptr++;
  •     }
  •
  •     __enable_interrupt();
  • }
  • void clock_config(void)
  •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     select_xt1();                               // 选择XT1
  •     dco_config();                               // ACLK = XT1 = 32.768K
  •                                                 // MCLK = SMCLK = 8000K
  • }
  •
  • void select_xt1(void)
  • {
  •     // 启动XT1
  •     P7SEL |= 0x03;                              // P7.0 P7.1 外设功能
  •     UCSCTL6 &= ~(XT1OFF);                       // XT1打开
  •     UCSCTL6 |= XCAP_3;                          // 内部电容
  •     do
  •     {
  •         UCSCTL7 &= ~XT1LFOFFG;                  // 清楚XT1错误标记
  •     }while (UCSCTL7&XT1LFOFFG);                 // 检测XT1错误标记
  • }
  •
  • void dco_config(void)
  • {
  •     __bis_SR_register(SCG0);                    // 禁止FLL功能
  •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     UCSCTL1 = DCORSEL_5;                        // DCO最大频率为16MHz
  •     UCSCTL2 = FLLD_1 + 243;                     // 设置DCO频率为8MHz
  •                                                 // MCLK = SMCLK= Fdcoclkdiv = (N+1)X(Ffllrefclk/n)
  •                                                 // N为唯一需要计算的值
  •                                                 // Ffllrefclk FLL参考时钟,默认为XT1
  •                                                 // n取默认值,此时为1
  •                                                 // (243 + 1) * 32768 = 8MHz
  •     __bic_SR_register(SCG0);                    // 使能FLL功能
  •
  •     // 必要延时
  •     __delay_cycles(250000);
  •
  •     // 清楚错误标志位
  •     do
  •     {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 清除所有振荡器错误标志位
  •         SFR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错误
  •     }while (SFRIFG1&OFIFG);                     // 等待清楚完成
  • }
  •
  • void uart_config(void)
  • {
  •     P3SEL = 0x30;                               // 选择P3.4和P3.5的复用功能
  •
  •     UCA0CTL1 |= UCSWRST;                        // 软件复位
  •     UCA0CTL1 |= UCSSEL_1;                       // 选择ACLK时钟
  •     UCA0BR0 = 3;                                // 查表获得
  •     UCA0BR1 = 0;                                // UCA0BRX和UCA0MCTL数值
  •     UCA0MCTL |= UCBRS_3 + UCBRF_0;              //
  •     UCA0CTL1 &= ~UCSWRST;                       //
  •
  •     UCA0IE |= UCRXIE;                           // 使能接收中断
  • }
  •
  • int putchar(int ch)
  • {
  •     UCA0TXBUF = ch;
  •     while(!(UCA0IFG & UCTXIFG));
  •     return c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