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这边不太懂

楼主:
不是反向导通特性吗?解释的那部分,为什么到达D12稳压二极管处,D18为9V,因此XPWM2正负为15V,一个反向导通一个正向导通?这个电路是高电平输出15V,低电平输出-9V,不太懂工作原理

网友A:
首先图中缺了一个DOT,如图中红色圆圈中所示,光耦第8脚应该与PV4+联接,否则光耦不能工作,也与文字叙述不符。

网友A:
电原理图下面的文字叙述也多少有点问题。当光耦6/7脚输出为高时(输出为高之前一定是输出为低),6/7脚(对PV4-)为24V没错,但C69因输出变高之前输出为低,故C69被充电到9V。D12两端电压为(24V-9V),不考虑D16压降恰达到15V,故光耦6/7脚高电平时XPWM2+对XPWM2-为15V(注意不是对PV4-)。

网友A:
此帖怎么发到PCB版面了?这个电路和印刷电路板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电路。

网友A:
此电路可能是用于驱动IGBT,故有输出为高时两端电压正15V,输出为低时两端电压为负9V。
但须注意:PV4+和PV4-这组电源一定要与为IGBT供电的电源浮动,二者之间不能有电气联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帖怎么发到PCB版面了?这个电路和印刷电路板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电路。

我太菜了大神,对这些概念分类都不懂,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可能是用于驱动IGBT,故有输出为高时两端电压正15V,输出为低时两端电压为负9V。
但须注意:PV4+和 ...

大神是做硬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图中缺了一个DOT,如图中红色圆圈中所示,光耦第8脚应该与PV4+联接,否则光耦不能工作,也与文字叙述不 ...

是的,就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可能是用于驱动IGBT,故有输出为高时两端电压正15V,输出为低时两端电压为负9V。
但须注意:PV4+和 ...

什么叫与电源浮动

网友:
举个简单的例子:交流220V市电有一端是在配电变压器处接地的,叫零线,另一端对零线的电压是交流220V,叫火线。这是不浮动的电源,因为两根线当中有一根(零线)对大地电压很小。
如果你使用一台额定220V/50Hz,匝数比1:1的工频变压器,次级两端电压仍然是220V,但变压器次级对地没有电气联系,你可以将次级一端接到对地100V直流电源上,也可以接到大地,也可以接到交流220V市电上,甚至可以用手摸一摸。变压器次级就是浮动的,或者叫悬浮的。

网友:
再举个例子:万用表里面有个电池,这个电池以及万用表内部电路与220V交流市电没有电气联系,是浮动的。你可以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交流220V市电电压(此时万用表一端为零线),也可以测量两根火线(相线)之间的电压(此时万用表一根线对大地220V,另一根对大地是相差120°的220V),还可以将一根相线切断然后把万用表串联进去测量交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原理图下面的文字叙述也多少有点问题。当光耦6/7脚输出为高时(输出为高之前一定是输出为低),6/7脚(对PV4 ...

大神这边有点不太明白。
1.C69一端是和光耦芯片5号引脚即GND相连,不会变对吧,另一端和8号引脚Vcc相连,不是应该不变嘛,由谁来充电?
2.Vo输出为低时,形成的回路是不是Vcc(8号引脚)——R86——D18——GND(5号引脚)?假如是的,那么D18这边因为反向截止,稳压值为9V?但我看稳压二极管定义,稳压值不是都是负值吗?不应该是-9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边有点不太明白。
1.C69一端是和光耦芯片5号引脚即GND相连,不会变对吧,另一端和8号引脚Vcc相连 ...

“C69一端是和光耦芯片5号引脚即GND相连,不会变对吧”
对GND来说,其电位不会变,但对XPWM2-端子来说会变。

“另一端和8号引脚Vcc相连,不是应该不变嘛”
同样。C69另一端对GND不会变,但对XPWM2-端子来说会变。

“由谁来充电?”
由24V电源经电阻R86充电。但C69两端充电电压不可能超过9V,超过9V稳压管D18导通,限制C69两端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边有点不太明白。
1.C69一端是和光耦芯片5号引脚即GND相连,不会变对吧,另一端和8号引脚Vcc相连 ...

“Vo输出为低时,形成的回路是不是……”
Vo为低电平,实际上就是芯片内部一支三极管饱和导通。从外部看,相当于6/7/8三引脚联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忽略R93上压降的话,相当于XPWM2+端子与GND联接在一起,也就是与C69负极联接在一起。而XPWM2-端子与C69正极联接,故XPWM2+端子电位低于XPWM2-端子电位9V。所以原图说输出-9V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输出为低时,形成的回路是不是……”
Vo为低电平,实际上就是芯片内部一支三极管饱和导通。从外部看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真明白了?
那我考考你:XPWM2+端子对XPWM2-端子为负时,负载上电流是从XPWM2-端子流向XPWM2+端子的。负载上的电流由谁提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输出为低时,形成的回路是不是……”
Vo为低电平,实际上就是芯片内部一支三极管饱和导通。从外部看 ...

大神,输出口6/7为低时芯片内部是不是应该为5/6/7三个引脚连接在一起吧,这样忽略R93压降的话XPWM2+直接和地相连吧,然后XPWM2+在C19正端,而电解电容两端被稳压管稳压在9V,所以XPWM2+和XPWM2-之间压降为-9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输出口6/7为低时芯片内部是不是应该为5/6/7三个引脚连接在一起吧,这样忽略R93压降的话XPWM2+直接 ...

“输出口6/7为低时芯片内部是不是应该为5/6/7三个引脚连接在一起吧”
是。14楼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太菜了大神,对这些概念分类都不懂,哈哈

把基础的东西买本书看看吧。找把概念搞清楚搞明白。这样做下去才有底出问题了不然连问都不知道怎么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明白了?
那我考考你:XPWM2+端子对XPWM2-端子为负时,负载上电流是从XPWM2-端子流向XPWM2+端子 ...

应该是电容C69放电吧,前辈这边还有点不理解,在输出口6/7为低时,C69的负极连接在GND上,正极连接在XPWM2-上,那么C69这时两端电压值不已经是9V嘛(因为稳压管稳压),那么在输出口为高电平时,电解电容正极连接在VCC上,这边说C69被充电到9V,那么不是没有充电嘛(不知道哪里理解错误),在整个变化过程中,C69正极由XPWM2-变成24V,负极都是连接的GN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