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使用modelsim仿真,如果testbench文件不止一个应该怎么办?

楼主:
比如我的testbench由 tb_bin_gen.v,
                               tb_bin_monitor.v
                               tb_bin_counter_top.v
三个verilog文件构成,其中tb_bin_counter_top.v是testbench的顶层文件。

在Quartus II 的Setting页面中,找到Simuation 设置为ModelSim仿真,
然后在Compile test bench 添加 测试模块的顶层文件 tb_bin_counter_top.v

编译没有出错,然后从QuartusII 运行RTL 仿真,自动打开ModelSim之后,出现报错
** Error: C:/Users/Z/Desktop/FPGA_Test_Only/bin_counter/tb_bin_counter_top.v(41): Module 'tb_bin_gen' is not defined.
# ** Error: (vopt-7) Failed to open info file "work/_info" in read mode.
#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C:/Users/Z/Desktop/FPGA_Test_Only/bin_counter/tb_bin_counter_top.v(59): Module 'tb_bin_monitor' is not defined.
# Optimization failed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univ_bin_counter_run_msim_rtl_verilog.do PAUSED at line 40

怎么解决呀?

网友A:
老哥 ,testbench 只加顶层的激励,你怎么加模块里面的激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 ,testbench 只加顶层的激励,你怎么加模块里面的激励?

测试testbench 由3个module组成,
第一个为tb_bin_gen.v  , 产生一系列测试输入向量;
第二个为 tb_bin_monitor.v  ,目的是为了检测被测的信号的值,在控制台显示出来
第三个为 tb_bin_counter_top.v,是上面两个的顶层文件,在其中实例化被测模块(bin_counter.v),以及上面两个模块(tb_bin_gen.v, tb_bin_monitor.v)

这是在一本书上看到的,平时写测试模块没有那么复杂,就只有一个verilog文件。而这个例子里面有3个,所以出错了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和c语言一样,使用include语句 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其实际和编写一个testbench是一样的,除非你的工程很大很大,一般一个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c语言一样,使用include语句 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其实际和编写一个testbench是一样的,除非你的工程很大很 ...

解决了,非常感谢,还是第一次使用`include
不过使用include得把原来的子文件从工程中移除,否则会报错,
我还是想知道如果不用include  就将子文件添加到工程目录中,然后直接实例化,应该怎么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