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5204AD的引脚问题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数据P2所有的管脚都没办接收到时什么情况?我想接收六组数据然后在六个不同的数码管进行显示,P2是段选,P3是位选。请大神们赐教!!!万分感激!!!

void delay1ms(x) //0.5ms
{
  int y,z;
   for(y=x;y>0;y--)
    for(z=60;z>0;z--);
}void init_uart()
{
        TMOD=0x20;         //定时器/计算器工作模式寄存器
        TH1=0xFD;         //timer high 1
        TL1=0xFD;         //timer low  1
        TR1=1;             //定时器T1的运行控制位
        SCON=0x50;         //串行控制寄存器
        EA=1;        //CPU的总中断允许控制位
        ES=1;        //串行口中断允许位
}

void UART_R() interrupt 4
{
          RI=0;
         Serial_digtal[ch++]=SBUF;
         if(ch==N)        //获取SBUF接收到的数据
         flag=1;
        }

void main()
{
        init_uart();
        while(1)
        {
                if(flag==1)                //接收完成标志为1
                {
                        ES=0;                //关串口中断
                                                for(ch=0;ch<N;ch++)
                                         {
                        SBUF=Serial_digtal[ch];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TI=0;
                                                }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ES=1;                         //开串口中断
                                                ch=0;
                                            flag=0;                                   //接收完成标志清0
                }
              //  P2=~Serial_digtal[0];
             //   P3=digtalW[2];
                   P3=~Serial_digtal[0];
                   P2=digtal1[6];
                delay1ms(10);
        }
}

网友A:
P2  P3是啥,没用整个8位口的话,我记得应该P2.X才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2  P3是啥,没用整个8位口的话,我记得应该P2.X才对啊

P2   P3的引脚全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2   P3的引脚全用上

完整程序发上来呗    没看到digtal1[6]这个的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