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夏天android手机发热问题,你是怎么做的

楼主:
先说说我的解决办法吧
我的手机一搬都放在裤兜里
夏天穿的少,有时候感觉有手机的地方特别热
拿手里也烫手
前段时间查出来是因为中信银行APP一直占用CPU
和台式机一样,CPU跑的多了就会严重发热
一个小小的APP,在后台待着,我也没运行你,弄不明白为什么你总想整出点事儿来
那个中信银行只要装上就一直占用大量CPU资源,以前我有个手机ROOT了,这家伙经常在我运行其它应用时请求ROOT权限
你又不是杀毒软件,别的APP运行你要ROOT权限干啥?
没办法,最后只能卸了,用了时候现装

今天又遇到手机烫手的问题
按照原来的方法找出哪个APP的问题 ,最后卸载解决
方法是在手机发烫时开启开发者模式,打开“显示CPU使用情况”

看到有个com.videogo的应用CPU占用率居高不下

百度一下原来是萤石云

最近一直没使用过这个APP,不乖它就不满了?

除了看CPU使用率,也可以直接在设置里打开电池电量一看
你看,萤石云这B都快赶上屏幕费电了

点进去看一下CPU使用时间2个多小时
一个看监控的APP,我又没运行你,这么长时间你都用我的手机计算什么了?

果断卸载后,CPU占用率下降不少,过一会儿手机就自然凉了下来

解决的代价有点大,把APP卸了用时确实不方便,遇到手机发烫你有啥好办法没?

网友:
用绿色守护,帮你关掉不必要的软件。
安卓的软件很流氓,要求很多的权限。还关联启动,打开个淘宝,支付宝、高德什么的都起来了。弄得手机很慢。绿色守护可以切断这种关联。

网友:
水冷降温

网友A:
用的iphone,偶尔玩玩游戏,其他的好像不怎么发热啊,开百度地图导航的时候有些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iphone,偶尔玩玩游戏,其他的好像不怎么发热啊,开百度地图导航的时候有些发热

IOS系统没的说,锁屏状态下其它应用基本没几个能活动的

网友:
同感,夏天得时候把手机装在牛仔裤前面的兜里,稍有温度就能感觉到。不过我用的是物理方法,给手机加了一个厚点得塑料外壳

网友:
Sony大法用户表示直接水冷降温

网友:
同为安卓,表示没发现此类现象,
会不会你用的厂商系统优化的比较差,或者你装的APP比较流氓,

网友:
首先定期关闭一些后台,然后用不到的APP尽量少下载,APP关联也尽量不要关联,例如一个微信,要关联健康,关联地图,关联GPS,关联相册,关联麦克风。。。。。
最主要的是 你的手机该升级换代了。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
楼主装的软件可真多,俺的手机是不用不发热,就一个微信保持在后台。最热时是运行悦动圈时,用完就把进程干掉。GPS、WIFI、移动信号、BLE等也是不用不开,用完立马关。虽然俺的手机基本上每天都充电,但多数时候是从70%左右开充的,直接用PC的USB 2.0口慢充,只有偶尔从50%以下开充时用快充电源适配器。
当然了,还有手机本身的问题,有的手机很混蛋,俺的第一部安卓手机TCL么么哒就是这样,预装太多又没法都干掉,只好root。现在用的魅族还不错,所以就没去root了,魅族的手机可以在设置里直接获得部分root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