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Kinetis SDK v.2.0 API Reference Manual,有没有编程手册?

楼主:
MKW41Z_ConnSw_1.0.2中的Kinetis SDK v.2.0只有参考手册,没有编程手册,给的很多示例程序的说明都太简单,请问除了Kinetis SDK v.2.0 API Reference Manual,有没有编程手册?
有没有KSDK2.0 中Middleware的编程说明文档?
在哪里可以下载相关的编程手册或培训教材?
另外,在无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可否使用事件和回调过程编程,如何在程序中自定义事件和绑定回调过程。

网友:
一般api pdf会对应一个user guide, 一定要看guide。 thread文档相对少点, 不过看看代码和guide大概功能也能了解差不多了。 事件和回调不用rtos也可以, 事件和handler(回调)在map文件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