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_Thread是如何运行的?

楼主:
下面是BLE Wireless UART例子程序ApplMain.c中main_task最后调用的函数。其中处理了两类事件:gAppEvtMsgFromHostStack_c(the host to app message)和 gAppEvtAppCallback_c( the callback message ),这两个事件有什么不同,都是由哪里发起的,为什么gAppEvtMsgFromHostStack_c处理是用App_HandleHostMessageInput(pMsgIn);这个函数完成什么功能?

void App_Thread (uint32_t param)
{
    osaEventFlags_t event;

    while(1)
    {
        OSA_EventWait(mAppEvent, osaEventFlagsAll_c, FALSE, osaWaitForever_c , &event);

        /* Dequeue the host to app message */
        if (event & gAppEvtMsgFromHostStack_c)
        {
            /* Pointer for storing the messages from host. */
            appMsgFromHost_t *pMsgIn = NULL;

            /* Check for existing messages in queue */
            while(MSG_Pending(&mHostAppInputQueue))
            {
                pMsgIn = MSG_DeQueue(&mHostAppInputQueue);

                if (pMsgIn)
                {
                    /* Process it */
                    App_HandleHostMessageInput(pMsgIn);

                    /* Messages must always be freed. */
                    MSG_Free(pMsgIn);
                    pMsgIn = NULL;
                }
            }
        }

        /* Dequeue the callback message */
        if (event & gAppEvtAppCallback_c)
        {
            /* Pointer for storing the callback messages. */
            appMsgCallback_t *pMsgIn = NULL;

            /* Check for existing messages in queue */
            while(MSG_Pending(&mAppCbInputQueue))
            {
                pMsgIn = MSG_DeQueue(&mAppCbInputQueue);

                if (pMsgIn)
                {
                    /* Execute callback handler */
                    if (pMsgIn->handler)
                    {
                        pMsgIn->handler (pMsgIn->param);
                    }

                    /* Messages must always be freed. */
                    MSG_Free(pMsgIn);
                    pMsgIn = NULL;
                }
            }
        }
        /* For BareMetal break the while(1) after 1 run */
        if( gUseRtos_c == 0 )
        {
            break;
        }
    }
}

gAppEvtAppCallback_c事件用pMsgIn->handler (pMsgIn->param)处理的,怎么感觉什么也没有做呀?到哪里可以看到所有的应用回调函数呀?

     /* Dequeue the callback message */
        if (event & gAppEvtAppCallback_c)
        {
            /* Pointer for storing the callback messages. */
            appMsgCallback_t *pMsgIn = NULL;

            /* Check for existing messages in queue */
            while(MSG_Pending(&mAppCbInputQueue))
            {
                pMsgIn = MSG_DeQueue(&mAppCbInputQueue);

                if (pMsgIn)
                {
                    /* Execute callback handler */
                    if (pMsgIn->handler)
                    {
                        pMsgIn->handler (pMsgIn->param);
                    }

                    /* Messages must always be freed. */
                    MSG_Free(pMsgIn);
                    pMsgIn = NULL;
                }
            }
        }

网友:
在这个函数的说明中说This function is called to process all events for the task. Events  include timers, messages and any other user defined events.
哪个文档中有具体说明哪些是定时器事件,哪些是AD事件,用户如何自定义事件?

网友:
osaEventFlags_t event;中定义的事件类型只是一个32位的无符号整数,怎么知道事件中每一位的含义?
如果要在App_Thread程序中处理定时器(TPM和PIT),AD,DMA的事件应该如何修改这个函数?

网友:
如何查看这些文件的层级和引用关系?

网友A:
ble要处理两种类型消息, 一种是从host(master)过来的消息, 一直是发送给host的。
pMsgIn->handler (pMsgIn->param);就是调用注册过的handler回调函数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e要处理两种类型消息, 一种是从host(master)过来的消息, 一直是发送给host的。
pMsgIn->handler (pMs ...

在这个程序当中,由事件发送过程将回调函数的handler发送到事件队列中,再由事件处理函数处理该事件时调用这个handler。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在事件发送过程中直接调用回调函数,而非要通过事件发送方式去调用回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