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电路和整流电路应该不一样吧,怎么我在网上搜的精密 ...

楼主(2017-07-02):
检波电路和整流电路应该不一样吧,怎么我在网上搜的精密检波电路点进去全是讲的
半波整流电路或者全波整流电路,好奇怪

网友A:
“检波电路和整流电路应该不一样吧”
一般把电流较大的需要提供一定功率的频率较低的称为整流,只需要提供很小功率的频率较高的称为检波。考虑的重点不同而已,二者其实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