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年风力摆控制系统

楼主:
想请教一下关于15年风力摆控制系统的问题
需要购买的组件具体有什么,有没有懂的人给我讲解一下
想学习一下关于15年风力摆的相关问题
但是是个小白,有没有可以指教的

网友:
有没有人啊,急求

网友:
找你熟悉的控制板,再有就是电机,角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机械方面的东西

网友A:
买的的东西有角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浊流风机(大功率),电源的话买开关电源,考虑到纹波可以再加两组LDO,控制加显示的话,看你熟悉什么,以前是用触摸屏做的。主要硬件就是这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的的东西有角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浊流风机(大功率),电源的话买开关电源,考虑到纹波可以再加两组 ...

驱动机的话什么样的好一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机的话什么样的好一点呢

驱动机?啥玩意?是我说的浊流风机吧?具体牌子啥的不记得了,就是记得电流大约是1A吧,风力挺强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机?啥玩意?是我说的浊流风机吧?具体牌子啥的不记得了,就是记得电流大约是1A吧,风力挺强劲的。

好的,谢谢哦

网友:
不客气,互相学习,交流进步。

网友C:
好巧呀,楼主,我也想做下15年的风力摆。请问一下那个方向角度的那个图纸你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巧呀,楼主,我也想做下15年的风力摆。请问一下那个方向角度的那个图纸你怎么办??

应该能买到吧,我具体还没有开始,还在摸索阶段

网友:
我也准备要做一个,有机会可以一起交流学习呀

网友D:
采用无刷电机,也就是四旋翼上面的电机,你这样会效果非常好,电机驱动用电调,上淘宝就有,还有你的硬件还需要一个角度传感器,控制算法可以采用位置法,李萨茹方法,能量法等,你自己去衡量和思考一下,参数调节可以采用PID还有模糊PID或者LQR等,这个看你自己的知识储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用无刷电机,也就是四旋翼上面的电机,你这样会效果非常好,电机驱动用电调,上淘宝就有,还有你的硬件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