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中数模转换芯片用来做什么???

楼主:
就是DAC,一般用TLV5620芯片

网友:
不太懂,只知道是数模转换芯片,具体为什么用这种D芯片那

网友A:
做数模转换用啊,要不用来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数模转换用啊,要不用来做什么,,,

为什么需要数模转换?资料里面都是一笔带过

网友:
DSP28335是一个开发板啊,,,开发板设计的数模转换模块就是供你开发练习的啊,具体用来做什么要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