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的Android上位机开发(下)

楼主:
HELLO! 大家好!马上就更新下篇了呢~哈哈!(上篇的地址:BLE的Android上位机开发(上))废话不多说了,先上主角吧!代码如下!

private void setBleServiceListener() {
        //Ble服务发现回调
        mBleService.setOnServicesDiscoveredListener(new BleService.OnServicesDiscovered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ervicesDiscovered(BluetoothGatt gatt, int status) {
                        if (status == BluetoothGatt.GATT_SUCCESS) {
                                List<BluetoothGattService> gattServiceList = gatt.getServices();
                        }
                }
        });
        //Ble扫描回调
        mBleService.setOnLeScanListener(new BleService.OnLeScan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LeScan(BluetoothDevice device, int rssi, byte[] scanRecord) {
                        //每当扫描到一个Ble设备时就会返回,(扫描结果重复的库中已处理)
                        Log.w("-","->>扫描到设备:"+device.getName()+">>"+device.getAddress()+">>"+rssi);
                }
        });
        //Ble连接回调
        mBleService.setOnConnectListener(new BleService.OnConnectionStateChange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nnectionStateChange(BluetoothGatt gatt, int status, int newState) {
                        //
                }
        });
        //Ble数据回调
        mBleService.setOnDataAvailableListener(new BleService.OnDataAvailable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haracteristicChanged(BluetoothGatt _gatt, final 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 {
                        //处理通知返回的数据
        });
}

为了便于理解,这几个我分开解释一下吧:

1、mBleService.setOnLeScanListener
这个的作用是,每当Android扫描到一个新的BLE设备,便会触发这个listener。扫描结果重复的库中已处理,这一部分是Blelib里面已经处理好了的,很方便的!
可以通过device.getName()来显示设备名。这个跟gatt_db.h里面CHARACTERISTIC(char_device_name的字段值是一样的哦~
连接这个设备,使用函数:mBleService.connect(device.getAddress());就好了!

2、mBleService.setOnConnectListener
这个回调函数在connect操作之后才会被调用,这里的参数newState,主要有几种类型(灰常重要):
  • STATE_CONNECTED 设备已经连接
  • STATE_CONNECTING 设备正在连接到android
  • STATE_DISCONNECTED 设备已经断开连接
  • STATE_DISCONNECTING 设备正在断开连接

这个newState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已经测试过了,就是反应时间不是很快。。我把41Z复位之后,这个大约需要四五秒的样子才能反应过来。。  不过可以借助这个作断线重连,很不错!

3、mBleService.setOnServicesDiscoveredListener
在设备STATE_CONNECTED 之后,就可以触发ServicesDiscoveredListener了。BLE设备的所有可见services都在gattServiceList 里面,可以通过 service.getUuid()取出每个service的uuid
每个service里面的characteristic可以用service.getCharacteristics();取出,这样就能为每个characteristic执行read write notify操作了。如果我们在41Z里面设置了SendNotification,比如41Z默认的电量,那么当android接收到这个Notification时,就会触发下面要说到的。

4、mBleService.setOnDataAvailableListener
这里重写了onCharacteristicChanged函数,当Notification到达时,就会进入这个onCharacteristicChanged函数。函数里characteristic参数即是对应由哪个characteristic发来的通知,读取这个值的操作是characteristic.getIntValue

最后,附一张手机APP的截图吧~大家不要笑话我哈~~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wq1489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能否提供最基础的源码给大家参考参考学习 开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否提供最基础的源码给大家参考参考学习 开发

这篇帖子和上一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42533-1-1.html),我都是直接贴的源码呀,这些都是直接复制粘贴就能用的。。

网友C:
不错,真诚祝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篇帖子和上一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42533-1-1.html),我都是直接贴的源码呀,这些都 ...

工程~~

网友:
最近也在折磨这个,楼主真是帮了大忙啊!!

网友B:
源码都在这里了,每个函数的调用说明也在这里,发个工程我觉得意义不大呀,新建个工程谁还不会呢,而且这也不是技术难点呀。你可以把我帖子里提到的代码复制粘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源码都在这里了,每个函数的调用说明也在这里,发个工程我觉得意义不大呀,新建个工程谁还不会呢,而且这 ...

对于初学者意义很大 没从头开发过android 都是在别人工程上改改 对于大神意义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初学者意义很大 没从头开发过android 都是在别人工程上改改 对于大神意义不大

现在AS环境新建一个工程,配置直接生成好了,非常方便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AS环境新建一个工程,配置直接生成好了,非常方便是不是

大神 有空帮我搞个工程  菜鸟不会搞AS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真诚祝贺哈哈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有空帮我搞个工程  菜鸟不会搞AS 谢啦

过两天吧,我提交工程源码。一并提交一个新建的空白androidstudio工程源码,到时你可以下载一下~ 祝开发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