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630FTHR设计笔记(1):流水灯(GPIO输出配置)及I2C驱动MAX14690

楼主:
首先感谢EE,板子终于到了,看完资料后给大家提供一个GPIO口的输出配置及MAX14690电池管理芯片的驱动配置
/*******************************************************************
内容:GPIO口配置,输出,及I2C驱动MAX14690
作者:Justice_Gao
日期:2017年7月2日
开发工具:KEIL MDK
版本:V5.23
*******************************************************************/

(1)三色灯D1的GPIO口底层驱动

如图所示,三色灯分别与MAX32630的P2_4、P2_5和P2_6连接,当P2_4=0、P2_5=1、P2_6=1时,亮红灯;当P2_4=1、P2_5=0、P2_6=1时,亮绿灯;当P2_4=1、P2_5=1、P2_6=0时,亮蓝灯;
则初始化GPIO的程序为
const gpio_cfg_t LED[] = {
    { PORT_2, PIN_4,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_PULLUP },
    { PORT_2, PIN_5,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_PULLUP },
    { PORT_2, PIN_6,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_PULLUP },
};

void GPIO_Initial()
{
    GPIO_Config(&LED[0]);
    GPIO_Config(&LED[1]);
    GPIO_Config(&LED[2]);

}

这里我延伸一下,配置GPIO的输出类型有两种方法。

(1)GPIO口的配置及应用
/******************************************************************
max32630的GPIO的初始化设置相比较STM32F4的GPIO口初始化设置更为简单
初始化方法有两种:
(1)类似于STM32的方法:配置P3_0和P3_1管脚为输出管脚
gpio_cfg_t GPIO_OUTPUT_Pin;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port;      /// Index of GPIO port
    uint32_t mask;      /// Pin mask. Multiple bits can be set.
    gpio_func_t func;   /// Function type
    gpio_pad_t pad;     /// Pad type
} gpio_cfg_t;

GPIO_OUTPUT_Pin.port = PORT_3; //设置端口P0~P4
GPIO_OUTPUT_Pin.mask = PIN_0|PIN_1;                //设置pin位管脚,0~7
GPIO_OUTPUT_Pin.func = GPIO_FUNC_GPIO;//GPIO Function Selection
GPIO_OUTPUT_Pin.pad  = GPIO_PAD_OPEN_DRAIN;// 适合有外设上拉电阻的输出管脚
GPIO_Config(&GPIO_OUTPUT_Pin);//初始化

则控制输出高低电平可直接调用函数GPIO_OutSet和GPIO_OutClr,
如输出高电平,则GPIO_OutSet(&GPIO_OUTPUT_Pin);
输出低电平,GPIO_OutClr(&GPIO_OUTPUT_Pin);

缺点:这种方法不适用设置多个输出类型pin管脚,比如P3_1输出高电平,P3_0输出低电平,这种方法就不适合

/*===================================================================
(2)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比前一种方便快捷的多:设置4个输出控制引脚

const gpio_cfg_t GAN_COL_Pin[] = {
    { PORT_4, PIN_0,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 },
    { PORT_4, PIN_1,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 },
    { PORT_4, PIN_2,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 },
    { PORT_4, PIN_3,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 },
};
在使用这些GPIO口前,首先需要初始化,
for(uint8_t i=0;i<4;i++)
{
        GPIO_Config(&GAN_COL_Pin);
}
然后直接调用输出,如
                        GPIO_OutSet(&GAN_COL_Pin[0]);  //P4_0输出高电平
                        GPIO_OutSet(&GAN_COL_Pin[1]);  //P4_1输出高电平
                        GPIO_OutClr(&GAN_COL_Pin[2]);  //P4_2输出低电平
                        GPIO_OutClr(&GAN_COL_Pin[3]);         //P4_3输出低电平

======================================================================*/

言归正传,下面我们来介绍I2C驱动MAX14690部分
(2)I2C驱动MAX14690
如果主函数对MAX14690没有初始化,则LDO2和LDO3不会输出电压3V3和L3OUT。代码如下:

int MAX14690_Init(const max14690_cfg_t *max14690cfg)
{
    uint8_t addr;
    uint8_t data[2];

    /* Setup the I2CM Peripheral to talk to the MAX14690 */
    I2CM_Init(MAX14690_I2CM, &max14690_sys_cfg, I2CM_SPEED_100KHZ);

    /* Attempt to read the ID from the device */
    addr = MAX14690_REG_CHIP_ID;
    if (I2CM_Read(MAX14690_I2CM, MAX14690_I2C_ADDR, &addr, 1, data, 2) != 2) {
        return E_COMM_ERR;
    }

    /* Configure the initial state of LDO2 */
    if (MAX14690_LDO2SetV(max14690cfg->ldo2mv) != E_NO_ERROR) {
        return E_COMM_ERR;
    }
    if (MAX14690_LDO2SetMode(max14690cfg->ldo2mode) != E_NO_ERROR) {
        return E_COMM_ERR;
    }
    /* Configure the initial state of LDO3 */
    if (MAX14690_LDO3SetV(max14690cfg->ldo3mv) != E_NO_ERROR) {
        return E_COMM_ERR;
    }
    if (MAX14690_LDO2SetMode(max14690cfg->ldo2mode) != E_NO_ERROR) {
        return E_COMM_ERR;
    }
    return E_NO_ERROR;
}

其中#define MAX14690_I2CM       MXC_I2CM2   /**< Using I2C Master 0 Base Peripheral Address. */
/**
* I2C Master system configuration object for communicating with the MAX14690.
*/
const sys_cfg_i2cm_t max14690_sys_cfg = {
        .clk_scale = CLKMAN_SCALE_DIV_1,
        .io_cfg = IOMAN_I2CM2(IOMAN_MAP_A, 1)
};

这些都在安装开发工具中都有,详细请看另一篇帖子MAX32630开发工具,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开发工具安装好以后,源代码都是MAX32630-EVKIT评估板上的源代码,比如源代码驱动MAX14690是使用I2CM0的,而MAX32630FTHR应用平台是使用I2CM2的,需要做相应的修改才能驱动成功。

总结,其实从MAX32630-EVKIT评估板上移植程序到MAX32630FTHR应用平台上并不难,关键是看懂资料,所有资料都在这里开发必备资料。另外附上MAX32630-EVKIT评估板的原理图资料,大家可以做个比较,改程序就简单了

最后给出我的main函数的程序:

/**
* @file    main.c
*

*/
#define MAX14690_I2C_ADDRESS       (0x50 >> 1)
#define MAX14690_I2CM2       MXC_I2CM2   /**< Using I2C Master 0 Base Peripheral Address. */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xc_config.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lp.h"
#include "gpio.h"
#include "tmr.h"
#include "tmr_utils.h"
#include "max14690.h"
#include "i2cm.h"
const max14690_cfg_t max14690_cfg2 = {
  .ldo2mv = 3300, /**< 3.3v in mV, connected to VDDB */
  .ldo2mode = MAX14690_LDO_MPC1, /**< Enalbe LDO2 when +5v is present on VBUS */
  .ldo3mv = 3300,  /**< 3.3v is L3OUT -- optional */
  .ldo3mode = MAX14690_LDO_ENABLED /**< Enable the LDO. */
};
const gpio_cfg_t LED[] = {
    { PORT_2, PIN_4,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_PULLUP },
    { PORT_2, PIN_5,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_PULLUP },
    { PORT_2, PIN_6,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_PULLUP },
};

void GPIO_Initial()
{
    GPIO_Config(&LED[0]);
    GPIO_Config(&LED[1]);
    GPIO_Config(&LED[2]);

}
#define CLOCK 23
/*------------------------------------------------------------
                         usÑóê±oˉêy
------------------------------------------------------------*/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
    uint32_t n;
    while(us--)for(n=0;n<CLOCK;n++);
}

/*------------------------------------------------------------
                         msÑóê±oˉêy
------------------------------------------------------------*/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while(ms--)delay_us(1000);
}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ial();
    MAX14690_Init(&max14690_cfg2);
    while(1)
    {
            GPIO_OutClr(&LED[0]);
            GPIO_OutSet(&LED[1]);
            GPIO_OutSet(&LED[2]);
            delay_ms(1000);
            GPIO_OutSet(&LED[0]);
            GPIO_OutClr(&LED[1]);
            GPIO_OutSet(&LED[2]);
            delay_ms(1000);
            GPIO_OutSet(&LED[0]);
            GPIO_OutSet(&LED[1]);
            GPIO_OutClr(&LED[2]);
            delay_ms(1000);
    }

}

实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