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元件拆成多个元件 怎么画封装

楼主:
用altium designer绘制电路原理图的时候,看到有的前辈将一个元器件拆成了几部分,我的疑问是,原理图中一个元器件拆成几部分来绘制,那封装怎么办呢,封装是加在哪一部分呢?比如一个元器件有4路输入4路输出,每一组的输入输出接到不同的应用电路,为了绘制原理图方便,把该元器件的4组输入和4组输出分开了,如下图所示:

每个元器件分别标注为U1A U1B U1C U1D,当给这个元件加载封装的时候,封装加载在哪里呢?请大家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四个元器件的封装是合在一起的   在PCB看  就是一个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元器件的封装是合在一起的   在PCB看  就是一个元件了

将原理图导入到PCB中的时候,给哪个元件添加封装呢?我的意思是封装是加在U1A U1B U1C U1D当中的哪一个呢?谢谢

网友:
添加组件。

网友B:
您能具体说说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能具体说说吗 谢谢

结帖。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