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更换源文件

楼主:
各位好。
我在使用IAR的时候,为了避免原来的文件被更改,复制了原来的C文件到另外一个目录,将工程里面原来的文件remove后,加进来新复制的文件,但是每次想跟踪函数的时候,总是调出来两个.C文件,即一个老的,一个新的,让我选择去哪个文件下面,请问各位,如何彻底除去老的.C文件?

网友:
“为了避免原来的文件被更改,复制了原来的C文件到另外一个目录”。意思是你的工程目录下,存在两个名字相同,内容不同的c文件?

网友:
全局搜索一下,把多余的文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