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现的控制

楼主:
谁能给我点提示 如何实现在串口通信中 实现发送不同的数据 进而实现对led灯的控制

网友A:
建议楼主去读教科书,最基本的东西务必深度理解。

网友B:
串口接收到数据(命令),然后查表,根据查表结果(符合某命令,或者无此命令)跳转到执行该命令程序的入口(未查到当然什么都不执行,或者向上位机返回错误信息),执行完毕最好向上位机返回已执行信息。

网友C:
问题描述很不清楚。进而实现对led灯的控制,你都没有说清楚硬件连接关系。led是和单片机 直连,还是由另一个设备控制。要是单片机 直连,控制LED就电平高低的事,没啥可说的。要是通过和别的设备通信,由此设备控制灯。看这个设备具体情况,是有特定协议,还是自己编程。自己编程,就按简单方式自己定协议。要是此设备已有协议。就分析它的协议。按照它的协议收发数据。就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描述很不清楚。进而实现对led灯的控制,你都没有说清楚硬件连接关系。led是和单片机 直连,还是由另一 ...

谢谢 我的意思是led灯是和51单片机直接连接的  然后比如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数据一,这是利用SBUF中数据是1判定进而执行led灯模块的程序 但是我不知道led灯控制的这部分程序是放在串口中断里还是主程序里。刚学没弄明白判定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接收到数据(命令),然后查表,根据查表结果(符合某命令,或者无此命令)跳转到执行该命令程序的入口(未 ...

谢谢 就是没弄懂 判定原理是,,,所以不知道怎么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去读教科书,最基本的东西务必深度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 我的意思是led灯是和51单片机直接连接的  然后比如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数据一,这是利用SBUF中数据是1 ...

51单片机串口通信的例子一大推。基本思路是,中断方式接收串口数据,保存到数组。主循环中对收到的数据进行分析。led灯控制在主循环里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串口通信的例子一大推。基本思路是,中断方式接收串口数据,保存到数组。主循环中对收到的数据进 ...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刚开始学  串口通信的例子没找到多少

网友E:
给你吐血推荐一本好书,还有配套视频可以免费下载,自己百度搜下地址。

网友:
用中断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吐血推荐一本好书,还有配套视频可以免费下载,自己百度搜下地址。

好的

网友:
  串行接口是一种可以将接受来自CPU的并行数据字符转换为连续的串行数据流发送出去,同时可将接受的串行数据流转换为并行的数据字符供给CPU的器件。一般完成这种功能的电路,我们称为串行接口电路。

  串口通信(Serial Communications)的概念非常简单,串口按位(bit)发送和接收字节。尽管比按字节(byte)的并行通信慢,但是串口可以在使用一根线发送数据的同时用另一根线接收数据。它很简单并且能够实现远距离通信。比如IEEE488定义并行通行状态时,规定设备线总长不得超过20米,并且任意两个设备间的长度不得超过2米;而对于串口而言,长度可达1200米。典型地,串口用于ASCII码字符的传输。通信使用3根线完成,分别是地线、发送、接收。由于串口通信是异步的,端口能够在一根线上发送数据同时在另一根线上接收数据。其他线用于握手,但不是必须的。串口通信最重要的参数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对于两个进行通信的端口,这些参数必须匹配。

  a,波特率:这是一个衡量符号传输速率的参数。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如每秒钟传送240个字符,而每个字符格式包含10位(1个起始位,1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这时的波特率为240Bd,比特率为10位*240个/秒=2400bps。一般调制速率大于波特率,比如曼彻斯特编码)。通常电话线的波特率为14400,28800和36600。波特率可以远远大于这些值,但是波特率和距离成反比。高波特率常常用于放置的很近的仪器间的通信,典型的例子就是GPIB设备的通信。

  b,数据位:这是衡量通信中实际数据位的参数。当计算机发送一个信息包,实际的数据往往不会是8位的,标准的值是6、7和8位。如何设置取决于你想传送的信息。比如,标准的ASCII码是0~127(7位)。扩展的ASCII码是0~255(8位)。如果数据使用简单的文本(标准 ASCII码),那么每个数据包使用7位数据。每个包是指一个字节,包括开始/停止位,数据位和奇偶校验位。由于实际数据位取决于通信协议的选取,术语“包”指任何通信的情况。 [1]

  c,停止位:用于表示单个包的最后一位。典型的值为1,1.5和2位。由于数据是在传输线上定时的,并且每一个设备有其自己的时钟,很可能在通信中两台设备间出现了小小的不同步。因此停止位不仅仅是表示传输的结束,并且提供计算机校正时钟同步的机会。适用于停止位的位数越多,不同时钟同步的容忍程度越大,但是数据传输率同时也越慢。

  d,奇偶校验位:在串口通信中一种简单的检错方式。有四种检错方式:偶、奇、高和低。当然没有校验位也是可以的。对于偶和奇校验的情况,串口会设置校验位(数据位后面的一位),用一个值确保传输的数据有偶个或者奇个逻辑高位。例如,如果数据是011,那么对于偶校验,校验位为0,保证逻辑高的位数是偶数个。如果是奇校验,校验位为1,这样就有3个逻辑高位。高位和低位不真正的检查数据,简单置位逻辑高或者逻辑低校验。这样使得接收设备能够知道一个位的状态,有机会判断是否有噪声干扰了通信或者是否传输和接收数据是否不同步。 拍明芯城电话:400-693-8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