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pcb热传印时,没有热传印机,能不能用一块大铁块压住热传印纸用热风枪吹?

楼主:
如题,因为本人手上没有热传印机,只有热风枪,看了热传印过程,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A:
热风枪的热量,估计都被大铁块散的差不多了。一般转印温度在150-180吧。听说有拿电熨斗搞的,效果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的热量,估计都被大铁块散的差不多了。一般转印温度在150-180吧。听说有拿电熨斗搞的,效果也行

可惜也没有电烙铁,我用大铁块的目的就是传热快,热风枪上去温度散开的均匀些

网友:
我说不行,不信的话你就试试看吧。

网友:
一直用电熨斗。

网友:
面积小的话可以用电烙铁加热铁或者铝板!!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电熨斗可以,热风枪温度太低了

网友B:
拿电运斗我觉得好些。再有我不只一次说过,不要自己做,费时,费钱,费料。做出来也不能用

网友:
推荐电熨斗 ,我们以前都是电熨斗 ,转印机是比较奢侈的东西了

网友:
大功率的吹风是不是可以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拿电运斗我觉得好些。再有我不只一次说过,不要自己做,费时,费钱,费料。做出来也不能用

如果经常搞点小东西,自己做不费时(打样怎么也要24小时吧),不费钱(一次投资,可以玩好多次)。费料是什么?打样一下10块,似乎很多时候也用不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经常搞点小东西,自己做不费时(打样怎么也要24小时吧),不费钱(一次投资,可以玩好多次)。费料是 ...

经常搞单面板的,没有过孔的,还有买覆铜板,高锰酸钾,沙纸,绿油。电钻。改锥。。。。。。。。。。。。。

网友C:
楼主的方法不合适,应该用电熨斗。没有电熨斗,宁可去烧铁板,也不用热风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方法不合适,应该用电熨斗。没有电熨斗,宁可去烧铁板,也不用热风枪。

烧铁板是什么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铁板是什么术语。。。

字面意思,把铁板放火上烧,控制好温度即可。这么玩,铁板宜厚些。

网友:
忍住,别玩了

网友:
可以,只要你用得起那么多电,热风枪吹热一块铁要浪费很多电的,一个便宜的熨斗也就不到60块钱!均匀多了。热风枪你还得找到均匀的平的铁块。否则压不平也不行的,如果能找到铁块嘛,你买个发热芯接到铁块上面,不就行了,比热风枪可好用多了!

网友:
学习了,需要打样批量PCBA联系我2875489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