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真不是个好东西! 好象又看到3721了!

楼主:
         先说一下,本着不计前嫌的思想,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从360声明痛改前非,和3721一刀两断,就极力宣传表彰360,包括它的所有产品,都不反对。

        近来感觉机器特别地慢,恰好网络又不好上,想着整一整,网站的erc-wang告诉我用360检查一下,我启用它,发现版本太低就想升级一下,升级不成,随后想着把原来的卸载了再装。
        这一卸不打紧,发现问题了。
        1、要想卸载掉360,没门!运行它的卸载程序,说你没装360,不能卸载。
             -------------  一个一个地删文件吧,好,一删才发现,什么也删不了,! 包括注册表也不能操作!
        ---------------- 想卸又卸不掉的程序,是好程序吗?
           怎么办?启用WINPE ! 对!终于把它删了。

       2、后来本来又想安装的,但却发现,我的机器比以前快多了!
            ------------- 好家伙,用你360,好事不说你没有干过。但是让我的机器这么慢怎么办?

网友:
这个,360谐音“删了灵”,想来版主还不知道吧,哈哈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没遇到过,但是一般的电脑开着这些所谓的管家和杀毒软件都会浪费掉很多性能,所以我一般都不会让它开机启动,用完就退。坚持裸奔

网友:
我尝试了一下我的360可以卸载啊,我也不是捧360,不过他给我还是有点帮助的,可能真的是消耗了我电脑不少性能,但是就冲它给我推送windows补丁防止病毒例如最近的勒索病毒这点来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其他杀毒软件都有类似的功能,不过360用习惯了。

网友:
不是这次的勒索病毒,我已经连续保持裸奔很多年了

网友:
360卸载不了, 估计是当时安装也是非正常安装的。
只是卸载时候会有各种注意的坑别踩之外,没什么问题。
好吧说句实话,不装360,不打补丁,系统快的那叫一个666,所以现在基本不装;

网友:
360 说实话,刚出来那会儿还是不错的,09年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常帮人装系统,一般都会装个360,基本上还能将就,09年以后开始变质,再也不向人推荐了,过度的集成,加之无用功能过多,本质还有点坏,改用更加轻量级的系统辅助软件,当然主要是帮那些不太会太脑管理的人,自己压根不会用这些玩意,后来发现各种后面windows8.1 出来后就再也不用这些辅助软件了,特别是windows10,辅助软件和杀毒软件压根没有必要装,现在的网络上各种假软件,都变成打包的,假下载链接,平时习惯了,其实根会不会上这些当,所以也从不担心中毒,至于黑客,也没有必要担心,不用弱口令,基本上无法入侵,如果有零日漏洞。装这种杀毒软件与防火墙也没有什么用,一般的中毒,其实手动解决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还是要靠创新留住客户吧

网友:
从接触电脑快有10年了,一直都是360加卡巴斯基一起配套使用,习惯了,也觉得没有什么,只是有时对阻止一些破解软件的注册机运行而已,暂时关掉也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电脑装机时自带的吧,有时候自带软件就无法卸载

网友:
俺从来不用什么360,用金山,但人为关闭了很多功能。想要计算机运行快,人工介入管理并进行合理的系统优化少不了。俺现在的机器是几年前的i5 4590+B85平台,且i5被降频到800MHz使用,比最低端的赛扬还慢,但机器使用感觉则完全没什么问题,需要高性能时开全速甚至可以稍稍超频(华硕的主板支持)。而平时,挂着AIDA64、QQ和电骡上EEW论坛,CPU占用率在15%左右(在更古老的赛扬1610平台上,同样应用的CPU占用率仅约5%,因为1610的最低速是1600MHz,比最低速的i5反而更快),风扇以很低的速度运行,一点噪声都听不见,现在的CPU温度也仅38摄氏度(气温29摄氏度),比硬盘温度都低。全指望什么现成的软件来优化、防护,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想做好PC优化和防护,需要深度了解、掌握BIOS和注册表的正确设置,人工关闭一些危险端口,用防火墙软件防防木马和提示一下某些攻击即可,遇到异常一律人工介入分析、处理。类似的,俺的魅族手机是MTK的过时中端处理器,2+16G的低配,一样用的很好、很流畅。
技术人该下功夫在技术上折腾,这样才能无愧于技术人的身份。

网友:
360捆绑得太多了,浏览器,新闻,热点..........反而感觉没有多大用处,所谓的那些免费的杀毒软件都不靠谱呀,腾讯管家也是垃圾。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
360 一直都是一个很恶心的公司,看不出这一点的人真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