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28335双电机驱动器 第3坑

楼主:
      今天得空翻一下濒临烂尾的电机板。
      先晒个图吧,治一治颈椎病。电机型号是D4215-650KV。

      这一次主要还是想确认硬件没问题。之前发现一个bug,drv8302的fault信号是oc输出,连接到28335引脚,但是其中一个电机的这组信号对5v接的上拉,有点坑啊。飞线太影响外观,所以接了个大电阻,虽然不合理,但是不会搞坏28335,毕竟内部有对3v3的钳位二极管。
      用28335的原因,一开始考虑的就是代码的借用,这次测试用的代码就是从逆变器修改过来的。首先采用查表法得到正弦参考相位,然后svpwm的方式发pwm,说白了就是一个开环的正弦逆变。毕竟我对于电机是个小白。一开始还掉坑里了,程序是3电平的pwm程序,一开始看不到正弦信号,实际是发到另外一路电机上去了,但是drv8302有pwm使能,很好的保护到了。
      上传个简单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2NjM0NjgzN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一开始发的是50Hz的工频交流信号,电机转速比较低,算下来就是50*60=300RPM,所以电流比较大,电机发热也严重。但是把频率调上去之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善。没有理论支撑的都是瞎折腾,在此求哪位大神伸伸大腿给抱一下。

      这次调试还好没遇到很大的麻烦,虽然是开环测试,但是基于之前已经把串口调试ok了,这次通过串口助手各种修改参数就可以,不用频繁的修改代码烧录程序,后面考虑专门给它配一个上位机就更方便了。
      再次说明,本人电机小白,还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非喜勿喷。

      最后把28335epwm的配置分享一下:由于目前只调了其中一路电机,只配置了epwm1-3,实际两路要用epwm1-6共12个pwm,当然通过配置drv8302,也可以实现用3路pwm控制一个电机。
  1. // Initialize ePWM1/2/3/4/5/6
  2.         UNPROTECT_REGS();
  3.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 En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
  4.         PROTECT_REGS();

        //-------------------------------------------------------------------------
        // Epwm1
        //-------------------------------------------------------------------------

        UNPROTECT_REGS();
        EPwm1Regs.TZCTL.bit.TZA = TZ_NO_CHANGE;
        EPwm1Regs.TZCTL.bit.TZB = TZ_NO_CHANGE;
        PROTECT_REGS();

        //Time-Base Period Register (TBPRD) Field Descriptions
        EPwm1Regs.TBPRD = KSwPrdCnst;
        EPwm1Regs.CMPA.half.CMPA = (KSwPrdCnst >> 1);                     // set duty 50% initially

        //These bits set time-base counter phase of the selected ePWM relative to the time-base that is
        //supplying the synchronization input signal.
        //        · If TBCTL[PHSEN] = 0, then the synchronization event is ignored and the time-base counter is
        //                not loaded with the phase.
        //        · If TBCTL[PHSEN] = 1, t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TBCTR) will be loaded with the phase
        //                (TBPHS) when a synchronization event occurs. The synchronization event can be initiated by
        //        the input synchronization signal (EPWMxSYNCI) or by a software forced synchronization.
        EPwm1Regs.TBPHS.all = 0;

        //Time-Base Counter Register (TBCTR) Field Descriptions
        EPwm1Regs.TBCTR = 0;

        //Counter Mode
        //The time-base counter mode is normally configured once and not changed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If you change the mode of the counter, the change will take effect at the next TBCLK edge and the
        //current counter value shall increment or decrement from the value before the mode change.
        //These bits set the time-base counter mode of operation as follows:
        //        00 Up-count mode
        //        01 Down-count mode
        //        10 Up-down-count mode
        //        11 Stop-freeze counter operation (default on reset)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Symmetrical mode.

        //Counter Register Load From Phase Register Enable
        //        0 Do not load the time-base counter (TBCTR) from the time-base phase register (TBPHS)
        //        1 Load the time-base counter with the phase register when an EPWMxSYNCI input signal occurs or
        //        when a software synchronization is forced by the SWFSYNC bit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Mater module.

        //Active Period Register Load From Shadow Register Select
        //        0 The period register (TBPRD) is loaded from its shadow register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                TBCTR, is equal to zero. A write or read to the TBPRD register accesses the shadow register.
        //        1 Load the TBPRD register immediately without using a shadow register.
        //                A write or read to the TBPRD register directly accesses the active register.
        EPwm1Regs.TBCTL.bit.PRDLD = TB_SHADOW;                                // Load PRD at zero point.

        //Synchronization Output Select. These bits select the source of the EPWMxSYNCO signal.
        //        00 EPWMxSYNC:
        //        01 CTR = zero: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zero (TBCTR = 0x0000)
        //        10 CTR = CMPB :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counter-compare B (TBCTR = CMPB)
        //        11 Disable EPWMxSYNCO signal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CTR_ZERO;                //Sync down-stream module.

        //High Speed Time-base Clock Prescale Bits
        //These bits determine part of the time-base clock prescale value.
        //TBCLK = SYSCLKOUT / (HSPCLKDIV * CLKDIV)
        //This divisor emulates the HSPCLK in the TMS320x281x system as used on the Event Manager (EV) peripheral.
        //        000 /1
        //        001 /2 (default on reset)
        //        010 /4
        //        011 /6
        //        100 /8
        //        101 /10
        //        110 /12
        //        111 /14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1;        //TbClk = SysClk/2 = 150M /2 = 75M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2;

        //Emulation Mode Bits. These bits select the behavior of the ePWM time-base counter during
        //emulation events:
        //        00 Stop after the next time-base counter increment or decrement
        //        01 Stop when counter completes a whole cycle:
        //        · Up-count mode: stop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 period (TBCTR = TBPRD)
        //        · Down-count mode: stop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 0x0000 (TBCTR = 0x0000)
        //        · Up-down-count mode: stop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 0x0000 (TBCTR = 0x0000)
        //        1X Free run
        EPwm1Regs.TBCTL.bit.FREE_SOFT = 0x03;

        //Active Counter-Compare A (CMPA) Load From Shadow Select Mode.
        //This bit has no effect in immediate mode (CMPCTL[SHDWAMODE] = 1).
        //        00 Load on CTR = Zero: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zero (TBCTR = 0x0000)
        //        01 Load on CTR = PRD: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period (TBCTR = TBPRD)
        //        10 Load on either CTR = Zero or CTR = PRD
        //        11 Freeze (no loads possible)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To avoid asymmetrical current,just load at zero point.

        //Active Counter-Compare B (CMPB) Load From Shadow Select Mode
        //This bit has no effect in immediate mode (CMPCTL[SHDWBMODE] = 1).
        //        00 Load on CTR = Zero: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zero (TBCTR = 0x0000)
        //        01 Load on CTR = PRD: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period (TBCTR = TBPRD)
        //        10 Load on either CTR = Zero or CTR = PRD
        //        11 Freeze (no loads possible)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Counter-compare A (CMPA) Register Operating Mode
        //        0 Shadow mode. Operates as a double buffer. All writes via the CPU access the shadow register.
        //        1 Immediate mode. Only the active compare register is used. All writes and reads directly
        //        access the active register for immediate compare action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Counter-compare B (CMPB) Register Operating Mode
        //        0 Shadow mode. Operates as a double buffer. All writes via the CPU access the shadow register.
        //        1 Immediate mode. Only the active compare B register is used. All writes and reads directly
        //        access the active register for immediate compare action.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Action when the counter equals the active CMPA register and the counter is incrementing.
        //        00 Do nothing (action disabled)
        //        01 Clear: force EPWMxA output low.
        //        10 Set: force EPWMxA output high.
        //        11 Toggle EPWMxA output: low output signal will be forced high, and a high signal will be forced low.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Action when the counter equals the active CMPA register and the counter is decrementing.
        //        00 Do nothing (action disabled)
        //        01 Clear: force EPWMxA output low.
        //        10 Set: force EPWMxA output high.
        //        11 Toggle EPWMxA output: low output signal will be forced high, and a high signal will be forced low.
        EPwm1Regs.AQCTLA.bit.CAD = AQ_CLEAR;

        //Action when the counter equals the active CMPA register and the counter is incrementing.
        //00 Do nothing (action disabled)
        //01 Clear: force EPWMxB output low.
        //10 Set: force EPWMxB output high.
        //11 Toggle EPWMxB output: low output signal will be forced high, and a high signal will be forced low.
        EPwm1Regs.AQCTLB.bit.CAU = AQ_SET;

        //Action when the counter equals the active CMPA register and the counter is decrementing.
        //        00 Do nothing (action disabled)
        //        01 Clear: force EPWMxB output low.
        //        10 Set: force EPWMxB output high.
        //        11 Toggle EPWMxA output: low output signal will be forced high, and a high signal will be forced low.
        EPwm1Regs.AQCTLB.bit.CAD = AQ_CLEAR;

        //Dead-band Output Mode Control
        //        Bit 1 controls the S1 switch and bit 0 controls the S0 switch shown in Figure 2-28.
        //                This allows you to selectively enable or bypass the dead-band generation for the falling-edge
        //                and rising-edge delay.
        //        00 Dead-band generation is bypassed for both output signals. In this mode, both the EPWMxA
        //                and EPWMxB output signals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are passed directly to the PWM-chopper
        //                submodule.
        //                In this mode, the POLSEL and IN_MODE bits have no effect.
        //        01 Disable rising-edge delay. The EPWMxA signal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passed straight
        //                through to the EPWMxA input of the PWM-chopper submodule.
        //                The falling-edge delayed signal is seen on output EPWMxB. The input signal for the delay is
        //                determined by DBCTL[IN_MODE].
        //        10 The rising-edge delayed signal is seen on output EPWMxA. The input signal for the delay is
        //                determined by DBCTL[IN_MODE].
        //                Disable falling-edge delay. The EPWMxB signal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passed straight
        //                through to the EPWMxB input of the PWM-chopper submodule.
        //        11 Dead-band is fully enabled for both rising-edge delay on output EPWMxA and falling-edge
        //                delay on output EPWMxB. The input signal for the delay is determined by DBCTL[IN_MODE].
        EPwm1Regs.DBCTL.bit.OUT_MODE = DB_FULL_ENABLE;

        //Polarity Select Control
        //        Bit 3 controls the S3 switch and bit 2 controls the S2 switch shown in Figure 2-28.
        //                This allows you to selectively invert one of the delayed signals before it is sent out of the
        //                dead-band submodule.
        //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correspond to classical upper/lower switch control as found in one
        //                leg of a digital motor control inverter.
        //                These assume that DBCTL[OUT_MODE] = 1,1 and DBCTL[IN_MODE] = 0,0. Other
        //                enhanced modes are also possible, but not regarded as typical usage modes.
        //        00 Active high (AH) mode. Neither EPWMxA nor EPWMxB is inverted (default).
        //        01 Active low complementary (ALC) mode. EPWMxA is inverted.
        //        10 Active high complementary (AHC). EPWMxB is inverted.
        //        11 Active low (AL) mode. Both EPWMxA and EPWMxB are inverted.
        EPwm1Regs.DBCTL.bit.POLSEL = DB_ACTV_HIC;

        //Dead Band Input Mode Control
        //        Bit 5 controls the S5 switch and bit 4 controls the S4 switch shown in Figure 2-28.
        //                This allows you to select the input source to the falling-edge and rising-edge delay.
        //                To produce classical dead-band waveforms the default is EPWMxA In is the source for both
        //                falling and rising-edge delays.
        //        00 EPWMxA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both falling-edge and rising-edge delay.
        //        01 EPWMxB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rising-edge delayed signal.
        //                EPWMxA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falling-edge delayed signal.
        //        10 EPWMxA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rising-edge delayed signal.
        //                EPWMxB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falling-edge delayed signal.
        //11 EPWMxB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EPwm1Regs.DBCTL.bit.IN_MODE = DBA_RED_DBB_FED;

        //
        EPwm1Regs.DBFED = TBCLK_MHZ * DBTIME_US;
        EPwm1Regs.DBRED = TBCLK_MHZ * DBTIME_US;

        // the active register load immediately
        EPwm1Regs.AQSFRC.bit.RLDCSF = 3;

        //Continuous Software Force on Output A
        //In immediate mode, a continuous force takes effect on the next TBCLK edge.
        //In shadow mode, a continuous force takes effect on the next TBCLK edge after a shadow load into
        //the active register.
        //        00 Forcing disabled, i.e., has no effect
        //        01 Forces a continuous low on output A
        //        10 Forces a continuous high on output A
        //        11 Software forcing is disabled and has no effect
        EPwm1Regs.AQCSFRC.bit.CSFA = AQ_CLEAR;

        //Continuous Software Force on Output B
        //In immediate mode, a continuous force takes effect on the next TBCLK edge.
        //In shadow mode, a continuous force takes effect on the next TBCLK edge after a shadow load into
        //the active register. To configure shadow mode, use AQSFRC[RLDCSF].
        //        00 Forcing disabled, i.e., has no effect
        //        01 Forces a continuous low on output B
        //        10 Forces a continuous high on output B
        //        11 Software forcing is disabled and has no effect
        EPwm1Regs.AQCSFRC.bit.CSFB = AQ_SET;

        //ePWM Interrupt (EPWMx_INT) Selection Options
        //        000 Reserved
        //        001 Enable event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zero. (TBCTR = 0x0000)
        //        010 Enable event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period (TBCTR = TBPRD)
        //        011 Reserved
        //        100 Enable event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CMPA when the timer is incrementing.
        //        101 Enable event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CMPA when the timer is decrementing.
        //        110 Enable event: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CMPB when the timer is incrementing.
        //        111 Enable event: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CMPB when the timer is decrementing.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PRD;

        //Enable ePWM Interrupt (EPWMx_INT) Generation
        //        0 Disable EPWMx_INT generation
        //        1 Enable EPWMx_INT generation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1;

        //ePWM Interrupt (EPWMx_INT) Period Select
        //        These bits determine how many selected ETSEL[INTSEL] events need to occur before an
        //        interrupt is generated. To be generated, the interrupt must be enabled (ETSEL[INT] = 1). If
        //        the interrupt status flag is set from a previous interrupt (ETFLG[INT] = 1) then no interrupt will
        //        be generated until the flag is cleared via the ETCLR[INT] bit. This allows for one interrupt to
        //        be pending while another is still being serviced. Once the interrupt is generated, the
        //        ETPS[INTCNT] bits will automatically be cleared.
        //        Writing a INTPRD value that is the same as the current counter value will trigger an interrupt
        //if it is enabled and the status flag is clear.
        //Writing a INTPRD value that is less than the current counter value will result in an undefined state.
        //If a counter event occurs at the same instant as a new zero or non-zero INTPRD value is
        //written, the counter is incremented.
        //        00 Disable the interrupt event counter. No interrupt will be generated and ETFRC[INT] is ignored.
        //        01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the first event INTCNT = 01 (first event)
        //        10 Generate interrupt on ETPS[INTCNT] = 1,0 (second event)
        //        11 Generate interrupt on ETPS[INTCNT] = 1,1 (third event)
        EPwm1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
        // Epwm2
        //-------------------------------------------------------------------------

        UNPROTECT_REGS();
        EPwm2Regs.TZCTL.bit.TZA = TZ_NO_CHANGE;
        EPwm2Regs.TZCTL.bit.TZB = TZ_NO_CHANGE;
        PROTECT_REGS();

        //Time-Base Period Register (TBPRD) Field Descriptions
        EPwm2Regs.TBPRD = KSwPrdCnst;
        EPwm2Regs.CMPA.half.CMPA = (KSwPrdCnst >> 1);                     // set duty 50% initially

        //These bits set time-base counter phase of the selected ePWM relative to the time-base that is
        //supplying the synchronization input signal.
        //        · If TBCTL[PHSEN] = 0, then the synchronization event is ignored and the time-base counter is
        //                not loaded with the phase.
        //        · If TBCTL[PHSEN] = 1, t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TBCTR) will be loaded with the phase
        //                (TBPHS) when a synchronization event occurs. The synchronization event can be initiated by
        //        the input synchronization signal (EPWMxSYNCI) or by a software forced synchronization.
        EPwm2Regs.TBPHS.all = 0;

        //Time-Base Counter Register (TBCTR) Field Descriptions
        EPwm2Regs.TBCTR = 0;

        //Counter Mode
        //The time-base counter mode is normally configured once and not changed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If you change the mode of the counter, the change will take effect at the next TBCLK edge and the
        //current counter value shall increment or decrement from the value before the mode change.
        //These bits set the time-base counter mode of operation as follows:
        //        00 Up-count mode
        //        01 Down-count mode
        //        10 Up-down-count mode
        //        11 Stop-freeze counter operation (default on reset)
        EPwm2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Symmetrical mode.

        //Counter Register Load From Phase Register Enable
        //        0 Do not load the time-base counter (TBCTR) from the time-base phase register (TBPHS)
        //        1 Load the time-base counter with the phase register when an EPWMxSYNCI input signal occurs or
        //        when a software synchronization is forced by the SWFSYNC bit
        EPwm2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TB_ENABLE;                                //Slave module..

        //Active Period Register Load From Shadow Register Select
        //        0 The period register (TBPRD) is loaded from its shadow register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                TBCTR, is equal to zero. A write or read to the TBPRD register accesses the shadow register.
        //        1 Load the TBPRD register immediately without using a shadow register.
        //                A write or read to the TBPRD register directly accesses the active register.
        EPwm2Regs.TBCTL.bit.PRDLD = TB_SHADOW;                                // Load PRD at zero point.

        //Synchronization Output Select. These bits select the source of the EPWMxSYNCO signal.
        //        00 EPWMxSYNC:
        //        01 CTR = zero: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zero (TBCTR = 0x0000)
        //        10 CTR = CMPB :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counter-compare B (TBCTR = CMPB)
        //        11 Disable EPWMxSYNCO signal
        EPwm2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_IN;                //Sync down-stream module.

        //High Speed Time-base Clock Prescale Bits
        //These bits determine part of the time-base clock prescale value.
        //TBCLK = SYSCLKOUT / (HSPCLKDIV * CLKDIV)
        //This divisor emulates the HSPCLK in the TMS320x281x system as used on the Event Manager (EV) peripheral.
        //        000 /1
        //        001 /2 (default on reset)
        //        010 /4
        //        011 /6
        //        100 /8
        //        101 /10
        //        110 /12
        //        111 /14
        EPwm2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1;        //TbClk = SysClk/2 = 150M /2 = 75M
        EPwm2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2;

        //Emulation Mode Bits. These bits select the behavior of the ePWM time-base counter during
        //emulation events:
        //        00 Stop after the next time-base counter increment or decrement
        //        01 Stop when counter completes a whole cycle:
        //        · Up-count mode: stop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 period (TBCTR = TBPRD)
        //        · Down-count mode: stop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 0x0000 (TBCTR = 0x0000)
        //        · Up-down-count mode: stop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 0x0000 (TBCTR = 0x0000)
        //        1X Free run
        EPwm2Regs.TBCTL.bit.FREE_SOFT = 0x03;

        //Active Counter-Compare A (CMPA) Load From Shadow Select Mode.
        //This bit has no effect in immediate mode (CMPCTL[SHDWAMODE] = 1).
        //        00 Load on CTR = Zero: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zero (TBCTR = 0x0000)
        //        01 Load on CTR = PRD: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period (TBCTR = TBPRD)
        //        10 Load on either CTR = Zero or CTR = PRD
        //        11 Freeze (no loads possible)
        EPwm2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To avoid asymmetrical current,just load at zero point.

        //Active Counter-Compare B (CMPB) Load From Shadow Select Mode
        //This bit has no effect in immediate mode (CMPCTL[SHDWBMODE] = 1).
        //        00 Load on CTR = Zero: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zero (TBCTR = 0x0000)
        //        01 Load on CTR = PRD: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period (TBCTR = TBPRD)
        //        10 Load on either CTR = Zero or CTR = PRD
        //        11 Freeze (no loads possible)
        EPwm2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Counter-compare A (CMPA) Register Operating Mode
        //        0 Shadow mode. Operates as a double buffer. All writes via the CPU access the shadow register.
        //        1 Immediate mode. Only the active compare register is used. All writes and reads directly
        //        access the active register for immediate compare action
        EPwm2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Counter-compare B (CMPB) Register Operating Mode
        //        0 Shadow mode. Operates as a double buffer. All writes via the CPU access the shadow register.
        //        1 Immediate mode. Only the active compare B register is used. All writes and reads directly
        //        access the active register for immediate compare action.
        EPwm2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Action when the counter equals the active CMPA register and the counter is incrementing.
        //        00 Do nothing (action disabled)
        //        01 Clear: force EPWMxA output low.
        //        10 Set: force EPWMxA output high.
        //        11 Toggle EPWMxA output: low output signal will be forced high, and a high signal will be forced low.
        EPwm2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Action when the counter equals the active CMPA register and the counter is decrementing.
        //        00 Do nothing (action disabled)
        //        01 Clear: force EPWMxA output low.
        //        10 Set: force EPWMxA output high.
        //        11 Toggle EPWMxA output: low output signal will be forced high, and a high signal will be forced low.
        EPwm2Regs.AQCTLA.bit.CAD = AQ_CLEAR;

        //Action when the counter equals the active CMPA register and the counter is incrementing.
        //00 Do nothing (action disabled)
        //01 Clear: force EPWMxB output low.
        //10 Set: force EPWMxB output high.
        //11 Toggle EPWMxB output: low output signal will be forced high, and a high signal will be forced low.
        EPwm2Regs.AQCTLB.bit.CAU = AQ_SET;

        //Action when the counter equals the active CMPA register and the counter is decrementing.
        //        00 Do nothing (action disabled)
        //        01 Clear: force EPWMxB output low.
        //        10 Set: force EPWMxB output high.
        //        11 Toggle EPWMxA output: low output signal will be forced high, and a high signal will be forced low.
        EPwm2Regs.AQCTLB.bit.CAD = AQ_CLEAR;

        //Dead-band Output Mode Control
        //        Bit 1 controls the S1 switch and bit 0 controls the S0 switch shown in Figure 2-28.
        //                This allows you to selectively enable or bypass the dead-band generation for the falling-edge
        //                and rising-edge delay.
        //        00 Dead-band generation is bypassed for both output signals. In this mode, both the EPWMxA
        //                and EPWMxB output signals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are passed directly to the PWM-chopper
        //                submodule.
        //                In this mode, the POLSEL and IN_MODE bits have no effect.
        //        01 Disable rising-edge delay. The EPWMxA signal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passed straight
        //                through to the EPWMxA input of the PWM-chopper submodule.
        //                The falling-edge delayed signal is seen on output EPWMxB. The input signal for the delay is
        //                determined by DBCTL[IN_MODE].
        //        10 The rising-edge delayed signal is seen on output EPWMxA. The input signal for the delay is
        //                determined by DBCTL[IN_MODE].
        //                Disable falling-edge delay. The EPWMxB signal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passed straight
        //                through to the EPWMxB input of the PWM-chopper submodule.
        //        11 Dead-band is fully enabled for both rising-edge delay on output EPWMxA and falling-edge
        //                delay on output EPWMxB. The input signal for the delay is determined by DBCTL[IN_MODE].
        EPwm2Regs.DBCTL.bit.OUT_MODE = DB_FULL_ENABLE;

        //Polarity Select Control
        //        Bit 3 controls the S3 switch and bit 2 controls the S2 switch shown in Figure 2-28.
        //                This allows you to selectively invert one of the delayed signals before it is sent out of the
        //                dead-band submodule.
        //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correspond to classical upper/lower switch control as found in one
        //                leg of a digital motor control inverter.
        //                These assume that DBCTL[OUT_MODE] = 1,1 and DBCTL[IN_MODE] = 0,0. Other
        //                enhanced modes are also possible, but not regarded as typical usage modes.
        //        00 Active high (AH) mode. Neither EPWMxA nor EPWMxB is inverted (default).
        //        01 Active low complementary (ALC) mode. EPWMxA is inverted.
        //        10 Active high complementary (AHC). EPWMxB is inverted.
        //        11 Active low (AL) mode. Both EPWMxA and EPWMxB are inverted.
        EPwm2Regs.DBCTL.bit.POLSEL = DB_ACTV_HIC;

        //Dead Band Input Mode Control
        //        Bit 5 controls the S5 switch and bit 4 controls the S4 switch shown in Figure 2-28.
        //                This allows you to select the input source to the falling-edge and rising-edge delay.
        //                To produce classical dead-band waveforms the default is EPWMxA In is the source for both
        //                falling and rising-edge delays.
        //        00 EPWMxA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both falling-edge and rising-edge delay.
        //        01 EPWMxB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rising-edge delayed signal.
        //                EPWMxA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falling-edge delayed signal.
        //        10 EPWMxA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rising-edge delayed signal.
        //                EPWMxB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falling-edge delayed signal.
        //11 EPWMxB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EPwm2Regs.DBCTL.bit.IN_MODE = DBA_RED_DBB_FED;

        //
        EPwm2Regs.DBFED = TBCLK_MHZ * DBTIME_US;
        EPwm2Regs.DBRED = TBCLK_MHZ * DBTIME_US;

        // the active register load immediately
        EPwm2Regs.AQSFRC.bit.RLDCSF = 3;

        //Continuous Software Force on Output A
        //In immediate mode, a continuous force takes effect on the next TBCLK edge.
        //In shadow mode, a continuous force takes effect on the next TBCLK edge after a shadow load into
        //the active register.
        //        00 Forcing disabled, i.e., has no effect
        //        01 Forces a continuous low on output A
        //        10 Forces a continuous high on output A
        //        11 Software forcing is disabled and has no effect
        EPwm2Regs.AQCSFRC.bit.CSFA = AQ_CLEAR;

        //Continuous Software Force on Output B
        //In immediate mode, a continuous force takes effect on the next TBCLK edge.
        //In shadow mode, a continuous force takes effect on the next TBCLK edge after a shadow load into
        //the active register. To configure shadow mode, use AQSFRC[RLDCSF].
        //        00 Forcing disabled, i.e., has no effect
        //        01 Forces a continuous low on output B
        //        10 Forces a continuous high on output B
        //        11 Software forcing is disabled and has no effect
        EPwm2Regs.AQCSFRC.bit.CSFB = AQ_SET;

        //-------------------------------------------------------------------------
        // Epwm3
        //-------------------------------------------------------------------------

        UNPROTECT_REGS();
        EPwm3Regs.TZCTL.bit.TZA = TZ_NO_CHANGE;
        EPwm3Regs.TZCTL.bit.TZB = TZ_NO_CHANGE;
        PROTECT_REGS();

        //Time-Base Period Register (TBPRD) Field Descriptions
        EPwm3Regs.TBPRD = KSwPrdCnst;
        EPwm3Regs.CMPA.half.CMPA = (KSwPrdCnst >> 1);                     // set duty 50% initially

        //These bits set time-base counter phase of the selected ePWM relative to the time-base that is
        //supplying the synchronization input signal.
        //        · If TBCTL[PHSEN] = 0, then the synchronization event is ignored and the time-base counter is
        //                not loaded with the phase.
        //        · If TBCTL[PHSEN] = 1, t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TBCTR) will be loaded with the phase
        //                (TBPHS) when a synchronization event occurs. The synchronization event can be initiated by
        //        the input synchronization signal (EPWMxSYNCI) or by a software forced synchronization.
        EPwm3Regs.TBPHS.all = 0;

        //Time-Base Counter Register (TBCTR) Field Descriptions
        EPwm3Regs.TBCTR = 0;

        //Counter Mode
        //The time-base counter mode is normally configured once and not changed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If you change the mode of the counter, the change will take effect at the next TBCLK edge and the
        //current counter value shall increment or decrement from the value before the mode change.
        //These bits set the time-base counter mode of operation as follows:
        //        00 Up-count mode
        //        01 Down-count mode
        //        10 Up-down-count mode
        //        11 Stop-freeze counter operation (default on reset)
        EPwm3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Symmetrical mode.

        //Counter Register Load From Phase Register Enable
        //        0 Do not load the time-base counter (TBCTR) from the time-base phase register (TBPHS)
        //        1 Load the time-base counter with the phase register when an EPWMxSYNCI input signal occurs or
        //        when a software synchronization is forced by the SWFSYNC bit
        EPwm3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TB_ENABLE;;                                //Slave module.

        //Active Period Register Load From Shadow Register Select
        //        0 The period register (TBPRD) is loaded from its shadow register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                TBCTR, is equal to zero. A write or read to the TBPRD register accesses the shadow register.
        //        1 Load the TBPRD register immediately without using a shadow register.
        //                A write or read to the TBPRD register directly accesses the active register.
        EPwm3Regs.TBCTL.bit.PRDLD = TB_SHADOW;                                // Load PRD at zero point.

        //Synchronization Output Select. These bits select the source of the EPWMxSYNCO signal.
        //        00 EPWMxSYNC:
        //        01 CTR = zero: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zero (TBCTR = 0x0000)
        //        10 CTR = CMPB :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counter-compare B (TBCTR = CMPB)
        //        11 Disable EPWMxSYNCO signal
        EPwm3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_IN;                //Sync down-stream module.

        //High Speed Time-base Clock Prescale Bits
        //These bits determine part of the time-base clock prescale value.
        //TBCLK = SYSCLKOUT / (HSPCLKDIV * CLKDIV)
        //This divisor emulates the HSPCLK in the TMS320x281x system as used on the Event Manager (EV) peripheral.
        //        000 /1
        //        001 /2 (default on reset)
        //        010 /4
        //        011 /6
        //        100 /8
        //        101 /10
        //        110 /12
        //        111 /14
        EPwm3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1;        //TbClk = SysClk/2 = 150M /2 = 75M
        EPwm3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2;

        //Emulation Mode Bits. These bits select the behavior of the ePWM time-base counter during
        //emulation events:
        //        00 Stop after the next time-base counter increment or decrement
        //        01 Stop when counter completes a whole cycle:
        //        · Up-count mode: stop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 period (TBCTR = TBPRD)
        //        · Down-count mode: stop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 0x0000 (TBCTR = 0x0000)
        //        · Up-down-count mode: stop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 0x0000 (TBCTR = 0x0000)
        //        1X Free run
        EPwm3Regs.TBCTL.bit.FREE_SOFT = 0x03;

        //Active Counter-Compare A (CMPA) Load From Shadow Select Mode.
        //This bit has no effect in immediate mode (CMPCTL[SHDWAMODE] = 1).
        //        00 Load on CTR = Zero: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zero (TBCTR = 0x0000)
        //        01 Load on CTR = PRD: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period (TBCTR = TBPRD)
        //        10 Load on either CTR = Zero or CTR = PRD
        //        11 Freeze (no loads possible)
        EPwm3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To avoid asymmetrical current,just load at zero point.

        //Active Counter-Compare B (CMPB) Load From Shadow Select Mode
        //This bit has no effect in immediate mode (CMPCTL[SHDWBMODE] = 1).
        //        00 Load on CTR = Zero: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zero (TBCTR = 0x0000)
        //        01 Load on CTR = PRD: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period (TBCTR = TBPRD)
        //        10 Load on either CTR = Zero or CTR = PRD
        //        11 Freeze (no loads possible)
        EPwm3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Counter-compare A (CMPA) Register Operating Mode
        //        0 Shadow mode. Operates as a double buffer. All writes via the CPU access the shadow register.
        //        1 Immediate mode. Only the active compare register is used. All writes and reads directly
        //        access the active register for immediate compare action
        EPwm3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Counter-compare B (CMPB) Register Operating Mode
        //        0 Shadow mode. Operates as a double buffer. All writes via the CPU access the shadow register.
        //        1 Immediate mode. Only the active compare B register is used. All writes and reads directly
        //        access the active register for immediate compare action.
        EPwm3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Action when the counter equals the active CMPA register and the counter is incrementing.
        //        00 Do nothing (action disabled)
        //        01 Clear: force EPWMxA output low.
        //        10 Set: force EPWMxA output high.
        //        11 Toggle EPWMxA output: low output signal will be forced high, and a high signal will be forced low.
        EPwm3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Action when the counter equals the active CMPA register and the counter is decrementing.
        //        00 Do nothing (action disabled)
        //        01 Clear: force EPWMxA output low.
        //        10 Set: force EPWMxA output high.
        //        11 Toggle EPWMxA output: low output signal will be forced high, and a high signal will be forced low.
        EPwm3Regs.AQCTLA.bit.CAD = AQ_CLEAR;

        //Action when the counter equals the active CMPA register and the counter is incrementing.
        //00 Do nothing (action disabled)
        //01 Clear: force EPWMxB output low.
        //10 Set: force EPWMxB output high.
        //11 Toggle EPWMxB output: low output signal will be forced high, and a high signal will be forced low.
        EPwm3Regs.AQCTLB.bit.CAU = AQ_SET;

        //Action when the counter equals the active CMPA register and the counter is decrementing.
        //        00 Do nothing (action disabled)
        //        01 Clear: force EPWMxB output low.
        //        10 Set: force EPWMxB output high.
        //        11 Toggle EPWMxA output: low output signal will be forced high, and a high signal will be forced low.
        EPwm3Regs.AQCTLB.bit.CAD = AQ_CLEAR;

        //Dead-band Output Mode Control
        //        Bit 1 controls the S1 switch and bit 0 controls the S0 switch shown in Figure 2-28.
        //                This allows you to selectively enable or bypass the dead-band generation for the falling-edge
        //                and rising-edge delay.
        //        00 Dead-band generation is bypassed for both output signals. In this mode, both the EPWMxA
        //                and EPWMxB output signals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are passed directly to the PWM-chopper
        //                submodule.
        //                In this mode, the POLSEL and IN_MODE bits have no effect.
        //        01 Disable rising-edge delay. The EPWMxA signal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passed straight
        //                through to the EPWMxA input of the PWM-chopper submodule.
        //                The falling-edge delayed signal is seen on output EPWMxB. The input signal for the delay is
        //                determined by DBCTL[IN_MODE].
        //        10 The rising-edge delayed signal is seen on output EPWMxA. The input signal for the delay is
        //                determined by DBCTL[IN_MODE].
        //                Disable falling-edge delay. The EPWMxB signal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passed straight
        //                through to the EPWMxB input of the PWM-chopper submodule.
        //        11 Dead-band is fully enabled for both rising-edge delay on output EPWMxA and falling-edge
        //                delay on output EPWMxB. The input signal for the delay is determined by DBCTL[IN_MODE].
        EPwm3Regs.DBCTL.bit.OUT_MODE = DB_FULL_ENABLE;

        //Polarity Select Control
        //        Bit 3 controls the S3 switch and bit 2 controls the S2 switch shown in Figure 2-28.
        //                This allows you to selectively invert one of the delayed signals before it is sent out of the
        //                dead-band submodule.
        //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correspond to classical upper/lower switch control as found in one
        //                leg of a digital motor control inverter.
        //                These assume that DBCTL[OUT_MODE] = 1,1 and DBCTL[IN_MODE] = 0,0. Other
        //                enhanced modes are also possible, but not regarded as typical usage modes.
        //        00 Active high (AH) mode. Neither EPWMxA nor EPWMxB is inverted (default).
        //        01 Active low complementary (ALC) mode. EPWMxA is inverted.
        //        10 Active high complementary (AHC). EPWMxB is inverted.
        //        11 Active low (AL) mode. Both EPWMxA and EPWMxB are inverted.
        EPwm3Regs.DBCTL.bit.POLSEL = DB_ACTV_HIC;

        //Dead Band Input Mode Control
        //        Bit 5 controls the S5 switch and bit 4 controls the S4 switch shown in Figure 2-28.
        //                This allows you to select the input source to the falling-edge and rising-edge delay.
        //                To produce classical dead-band waveforms the default is EPWMxA In is the source for both
        //                falling and rising-edge delays.
        //        00 EPWMxA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both falling-edge and rising-edge delay.
        //        01 EPWMxB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rising-edge delayed signal.
        //                EPWMxA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falling-edge delayed signal.
        //        10 EPWMxA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rising-edge delayed signal.
        //                EPWMxB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is the source for falling-edge delayed signal.
        //11 EPWMxB In (from the action-qualifier)
        EPwm3Regs.DBCTL.bit.IN_MODE = DBA_RED_DBB_FED;

        //
        EPwm3Regs.DBFED = TBCLK_MHZ * DBTIME_US;
        EPwm3Regs.DBRED = TBCLK_MHZ * DBTIME_US;

        // the active register load immediately
        EPwm3Regs.AQSFRC.bit.RLDCSF = 3;

        //Continuous Software Force on Output A
        //In immediate mode, a continuous force takes effect on the next TBCLK edge.
        //In shadow mode, a continuous force takes effect on the next TBCLK edge after a shadow load into
        //the active register.
        //        00 Forcing disabled, i.e., has no effect
        //        01 Forces a continuous low on output A
        //        10 Forces a continuous high on output A
        //        11 Software forcing is disabled and has no effect
        EPwm3Regs.AQCSFRC.bit.CSFA = AQ_CLEAR;

        //Continuous Software Force on Output B
        //In immediate mode, a continuous force takes effect on the next TBCLK edge.
        //In shadow mode, a continuous force takes effect on the next TBCLK edge after a shadow load into
        //the active register. To configure shadow mode, use AQSFRC[RLDCSF].
        //        00 Forcing disabled, i.e., has no effect
        //        01 Forces a continuous low on output B
        //        10 Forces a continuous high on output B
        //        11 Software forcing is disabled and has no effect
        EPwm3Regs.AQCSFRC.bit.CSFB = AQ_SET;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elvik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飞线影响外观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影响外观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差评。

no,no,no,我的飞线影响外观,福瑞叔叔的飞线画龙点睛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B:
玉老带我呀,我的板子在吃灰,电机转不起来,用渣渣ST都没有转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玉老带我呀,我的板子在吃灰,电机转不起来,用渣渣ST都没有转起来。

一阵乱怼。我现在虽然转起来了,但是是不合BLDC的理论的,就是瞎转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3电平的pwm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