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们,帮帮忙啊

楼主:
那位朋友可以告诉我电压检测IC那种好用,多路的,两路的,检测50V以下的电压,输入50V电阻限流的电压,输出最好是ADC信号的,因为用的是STM32F103RCT6的单片机,SDA,LCA接口连接了DS3231的时钟IC了,单片机CAN接口接7寸的屏,

网友:
女孩子做这个比较少吧

网友:
楼主的描述实在是概念模糊的很,先说清楚到底要干什么,电压检测是检测具体的数值呢还只是门限?问题要说完整,描述要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