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大神,帮帮忙,大一要做课设,不是很懂!谢谢!!

楼主:
2芯积分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EwMzg1fDYzNmY3MGI5M2U1NjgzOGUxYTM5NDhmNmVhN2Y3NzAwfDE3MzgzNzIyMjY%3D&request=yes&_f=.docx

我们做课设是做出租车计价器,程序经过调试没有错了,可是不论怎么修改仿真图都不能运行,还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四个开关右边是不是应该接个电源或者地啊

网友:
多半是设置方面问题:

1.系统电源设置好没有
2.单片机对应的程序设置没有
3.系统时钟
4.RES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个开关右边是不是应该接个电源或者地啊

蛮吉 这是组合按键呀 只能按两个或者三个键才行,按一个是不行的。

网友:
还有EA接VCC。

网友:
1. P0口接个排阻上拉
2. 对于仿真来说 晶振和复位电路不接都行,EA不接也行, 但实际使用要对应接好,C3大一点10uF,点击U1指定晶体频率,并按照这个值进行程序设计
3. 独立按键公共端接地处理,检测低电平

网友:
单片机正负电源脚没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蛮吉 这是组合按键呀 只能按两个或者三个键才行,按一个是不行的。

你也看魁拔,硬件不太懂

网友C:
其实proteus有时候硬件上可以显示 仿真显示有问题都很正常。

网友:
用这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proteus有时候硬件上可以显示 仿真显示有问题都很正常。

在硬件上显示只要程序对就对了是吧?

网友:
你P0加上上拉电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