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不可以直接驱动彩色液晶屏

楼主:
7寸的,分辨率480*234,
stm32能带起来么?
屏是41pins 硬件方面 应该怎么连线阿?

网友:
屏是26pin的。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软件模拟时序都能驱动,刷屏速度不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软件模拟时序都能驱动,刷屏速度不慢的。

你知道这种屏属于那种j接口,比如RGB接口,mcu接口,之类的?

网友C:
rgb的不行,8080之类的并口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rgb的不行,8080之类的并口可以

我这种属于什么类型的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这种屏属于那种j接口,比如RGB接口,mcu接口,之类的?

并口,8086接口。具体上网查,许久不用我也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口,8086接口。具体上网查,许久不用我也忘了。

恩,谢谢!

网友B:
我的是这种屏,没有任何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这种屏,没有任何驱动芯片

放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这种屏,没有任何驱动芯片

那这个可能是LVDS信号了,我也不太清楚了,这个屏要求芯片自带LCD驱动外设了,stm32是驱动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可能是LVDS信号了,我也不太清楚了,这个屏要求芯片自带LCD驱动外设了,stm32是驱动不了的。

哦,这个是在便携式DVD上拆掉,可不可以用上面的东西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是在便携式DVD上拆掉,可不可以用上面的东西驱动

应该驱动不了了,这个算是常见的LCD接口,但是STM32驱动不了,LVDS信号不是IO能模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驱动不了了,这个算是常见的LCD接口,但是STM32驱动不了,LVDS信号不是IO能模仿的。

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模拟屏,很古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