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正反馈 虚短与虚断

楼主:
按理说,运放正反馈 是不会出现虚短与虚断的情况下,但是下面的电路有点令人费解,求大神可以帮忙分析一下:虽然是正反馈,但加入三极管之后,同相端和反向端的电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大概分析下这个电路,谢谢!

第一级U1运放不必多说了吧?
第二级由PNP管T2和T1构成,把T2和T1看成一支PNP型三极管(达林顿)也可以,把T2T1分成两级也可以。看成一支三极管的话,是PNP型共发射极电路,输出在PNP管集电极(与R2联接处)。这是一个反相放大器。T2T1看成两级的话,那么第一级T2是发射极输出,同相放大器,第二级T1是共发射极放大器,反相,T2T1合起来仍然是一个反相放大器。无论你怎么看T2和T1,都是一个反相放大器。
再与U1合起来,反馈接在运放同相输入端,故对反馈信号来说,是同相放大器。再与后面的T2T1合起来(那是反相放大器),从U1同相输入端到T1集电极,是反相放大器。再将T1集电极与U1同相输入端联接,构成百分之百的电压负反馈。
我们不仅知道这是负反馈,而且根据U1、T2、T1的电压增益可以知道:从U1反相输入端到T1集电极,放大倍数近似为1,即相等。

网友B:
“下面的电路有点令人费解”
有何费解?
放大器与另一个放大器级联,仍然是一个放大器。其放大倍数是两个放大器放大倍数的乘积,而乘积遵循“负负得正”原则。你的集成运放从同相端输入,后续的达林顿管是反相放大器(共射)。相乘的结果,自己想。

网友:
“按理说,运放正反馈 是不会出现虚短与虚断的情况”
千万别以为接到运放同相输入端就一定是正反馈,接到运放反相输入端就一定是负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电路有点令人费解”
有何费解?
放大器与另一个放大器级联,仍然是一个放大器。其放大倍数是两个 ...

能不能大概分析下这个电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