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可否用于开发 变送器校准 的上位机软件 ?

楼主:
请教:
labview 可否用于开发 变送器校准 的上位机软件 ?

校准软件 大概需求:
1. 支持温度补偿,补偿范围为-10℃-70℃ ;
2. 压力范围为:0-10mH2O ;
3. 支持 2P-1T,3P-1T,3P-1T,2P-2T,3P-3T,4P-4T  6六种模式的校准 (P:压力 ; T:温度 )。

谢谢!

网友A:
嘿嘿,知道用过labview就是论坛@supermiao123,不知道他了解吧

网友B:
这个我觉得不取决于LABVIEW,取决于你如何校准,用什么设备校准,用什么接口跟PC机通信,一般常见的端口有GPIB,网口,USB,串口,485等,这些LABVIEW均可支持,或者你用PXI,PCI,PXIE,PCIE的只要有相关设备驱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知道用过labview就是论坛@supermiao123,不知道他了解吧

谢谢版主的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觉得不取决于LABVIEW,取决于你如何校准,用什么设备校准,用什么接口跟PC机通信,一般常见的端口有G ...

谢谢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