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O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设置NCO参数后,把clock rate改为8,desired output frequency改为2,然后按finish,设置完成进入该界面,参数变为初始值100和1,其他参数都可以改,就这两个参数改完又变回去了,在网上也没搜到原因,求大神解答!

网友:
版本问题,重安装个12版的就好了,并不知道原因

网友A:
设置的问题,好像是一个时间设置的不对,以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问题,好像是一个时间设置的不对,以前遇到过

遇到好多问题,慢慢学习研究吧

网友:
我用13.0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请问楼主有解决吗

网友:
并没有,换了个版本,也不清楚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