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芯片复位引脚

楼主:
下图的复位引脚是哪一个!谢谢!

网友A:
我接触过的CPLD和FPGA都没复位引脚,估计你是还没理解逻辑器件和单片机的区别

网友B:
随便一个io上的按键都可以做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过的CPLD和FPGA都没复位引脚,估计你是还没理解逻辑器件和单片机的区别

谢谢你的指点,自己软件芯片程序方面是薄弱了
希望你可以说的详细一点,楼下的朋友是说任意一个IO口上的按键都可以做复位
所以想知道CPLD的复位如何设置?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指点,自己软件芯片程序方面是薄弱了
希望你可以说的详细一点,楼下的朋友是说任意一个IO口上的 ...

你找白丁指点,他是专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io上的按键都可以做复位

你好,谢谢你的指导,如果按照你的理论,在这个图中的引脚是哪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白丁指点,他是专家

呵,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谢谢你的指导,如果按照你的理论,在这个图中的引脚是哪一个呢?

按键都不知道是哪个?找按键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键都不知道是哪个?找按键不就行了

我的PCB板上是没有任何按键的,但是也有Lattice的CPLD芯片,那么如何确定复位引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PCB板上是没有任何按键的,但是也有Lattice的CPLD芯片,那么如何确定复位引脚呢?

那就是没有复位按键,任何io引脚都可以做复位引脚,看你代码里怎么写了

网友D:
不知楼主想拿复位干嘛用?
①.想在上电时给外部电路一个复位信号?
②.想当外部电路要求复位时给CPLD一个信号,让它复位逻辑运算?
③.在上电时CPLD让自己有个复位脉冲?

网友E:
不能拿玩单片机的套路来玩cpld/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想拿复位干嘛用?
①.想在上电时给外部电路一个复位信号?
②.想当外部电路要求复位时给CPLD一 ...

现在程序没有工作,但是之前的板子烧写这个程序都可以用,想检查一下cpld的复位信号是否有问题,刚接触这些芯片,所以拿单片机的惯性思维来思考了,贻笑大方了,还望你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拿玩单片机的套路来玩cpld/fpga

现在程序没有工作,但是之前的板子烧写这个程序都可以用,想检查一下cpld的复位信号是否有问题,刚接触这些芯片,所以拿单片机的惯性思维来思考了,贻笑大方了,还望你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没有复位按键,任何io引脚都可以做复位引脚,看你代码里怎么写了

好的,那就认真看程序了

网友:
左边A2管脚有个网络标识KEY1的,会不会是按键的复位管脚,试试看,感觉这个像是

网友:
看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程序没有工作,但是之前的板子烧写这个程序都可以用,想检查一下cpld的复位信号是否有问题,刚接触这 ...

我也是小白,过来水了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