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积分电路 求助

楼主:
这个电路输入阶跃信号,之后不是直流吗?电容不起作用Uo=AUi,怎么会无限大啊
求助大神

网友A:
“不是直流吗?电容不起作用Uo=AUi,怎么会无限大啊”
“电容不起作用”显然是只记住了某些结论,然后用错了地方。
“Uo=AUi ”也是一样,用错了地方。

把你贴出的图和以前讲过的(电容位置是一支电阻)放大器图对照着看,然后再考虑二者工作有何不同。

网友:
电容换成阻抗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B:
楼主的错误是将静态的结论原封不动地搬到动态过程中去。
要解惑,需要想清楚:在输入信号跳变以后,若运放的深度负反馈继续成立,那么必然有两个输入端电位相同(虚短路),所以输入电流一定是Ui/R,而这个输入电流一定流向电容(因为运放输入端虚开路)即向电容充电,所以运放的输出一定是一个线性变化的电压......下面的过程楼主自行补充。
至于数学上为什么是一个积分,请楼主自行复习电容充电过程的电流电压关系(在任何一本电路分析中都有)。

网友:
说一点题外的话。
楼主给出的积分电路几乎是任何一本电路教科书的经典电路。作为讲解积分电路的原理,这个电路当然是最方便简单的,这也是为什么它是一个大家都在用的“经典”电路的原因。但是,这个电路若作为实用电路的话却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由于实际运放不可避免的输入失调电压会导致一个恒定方向的充电电流,所以即使在输入是零的情况下,其输出也会缓慢地发生漂移,最后使得运放饱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措施是在电容上并联一个大阻值电阻,让它泄放由于输入失调引起的电流。这个电阻会导致积分斜率的非线性,但是只要电阻足够大,那么它引起的非线性就可以忽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流吗?电容不起作用Uo=AUi,怎么会无限大啊”
“电容不起作用”显然是只记住了某些结论,然后用错 ...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电阻的我明白
这个输入是交流我也懂,就是这个进直流我没有转过弯来,电容瞬时充电之后,输入直流电容格直,进入静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错误是将静态的结论原封不动地搬到动态过程中去。
要解惑,需要想清楚:在输入信号跳变以后,若运放 ...

您好,谢谢您的讲解,
输入一瞬间是跳变,进入负反馈,只是电容充电也很快,输入也是价跃信号,也是很快变成直流,运放只有那个一瞬间进入积分器。之后也很快进入格直,不就是普通运放吗?
加点阻我明白,就是这个只有电容的弯没有跳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电阻的我明白
这个输入是交流我也懂,就是这个进直流我没有转过弯来,电容瞬时充电 ...

“电容瞬时充电之后”
电容不可能瞬时充电,因为瞬时充电需要无穷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电阻的我明白
这个输入是交流我也懂,就是这个进直流我没有转过弯来,电容瞬时充电 ...

你还是没有明白对电容进行恒流充电的过程。
在那个积分电路中,只要深度负反馈成立,运放负端电位肯定为0,那么输入跳变成vi后,流过输入电阻(也就是流过电容)的电流一定是一个恒定电流。在这种情况下,如同楼上Maychang所言,电容的充电过程不可能是瞬时的。

网友:
建议找本电路理论教科书,翻到有关章节,认真复习一下吧,否则是永远弄不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有明白对电容进行恒流充电的过程。
在那个积分电路中,只要深度负反馈成立,运放负端电位肯定为 ...

意思就是Q=IT=Cu
i恒定  u随着时间无限变大呗
以前基础知识没学牢
非常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Q=IT=Cu
i恒定  u随着时间无限变大呗
以前基础知识没学牢
非常您的帮助

不用客气,想起来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