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W41Z512之MCUXpressoIDE_10.0.0_344环境小试牛刀

楼主:
官网下载网址:http://www.nxp.com/cn/products/m ... Z?&tab=In-Depth_Tab

打开后界面如下:

步骤简要描述:
1.下载软件
2.安装MCUXpressoIDE_10.0.0_3442
3.安装MCUXpresso_Config_Tools_v3_x64
4.MCUXpressoIDE_10.0.0_344打开工程
5.MCUXpressoIDE_10.0.0_344导入SDK
6.MCUXpressoIDE_10.0.0_344导入项目、项目编译、调试
7.终端调试

下面是详细步骤及截图:
1.下载如截图所示的3个文件

当然,我们还需要下载1个超级终端

2.安装MCUXpressoIDE_10.0.0_3442.exe

所有都选择的默认配置,一直点点点,安装

这个过程比较久,你可以去干些其他的事情了。。。
之后,会出现安装驱动的提示框

之后就安装结束了

4.打开MCUXpressoIDE_10.0.0_3442.exe

将SDK放到IDE中,实质就是将SDK拷贝到IDE的安装路径下

点击“Import SDK example(s)”导入项目

5.项目编译

6.连接板子,进行项目调试

第一次下载时,会出现以下界面

7.将另外一个板子的固件也按照上述步骤烧写,烧写同一工程后,两个板子固件相同
注意:下载好一个板子后,点击工具栏的停止调试后再插拔板子,之后对另一块板子进行烧写

8.终端调试
首先需要安装putty-64bit-0.69-installer

接着就可以使用终端了

打开后,在终端界面点击空格键,出现以下界面

之后,我们还可以对板子进行通信测试,我在第二次调试时由于换了台电脑,所以端口发生了变化,不过这些都不影响的,只要选对端口并配置好就ok~

9.终端通信测试
将一个板子设为RX模式,一个设为TX模式

在TX窗口输入2,回车
在RX窗口输入2,回车

在RX窗口输入空格,等待接收数据

在TX窗口输入1,之后输入要传输的数据,例如30
接着我们就可以在两个窗口中看到收发数据包的情况了~

备注:
MCUXpresso_Config_Tools_v3_x64是工具链,可以将SDK的项目链接到不同的环境。在本篇贴中,我直接用的MCUXpressoIDE导入的工程,当然我们也可以安装了工具链,然后用工具链导入工程。

至此,我们的第一个例程之旅就结束啦~

网友:
将SDK放到IDE中,实质就是将SDK拷贝到IDE的安装路径下    这一步时拖动文件夹一直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