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入、输出加磁珠或电感

楼主:
最近看到一些应用电路中在LDO的输入和输出上会串接一个磁珠或者电感,不太理解其中的深意。当后级用电电流突然变大时这个磁珠或电感不会影响LDO的响应速度吗?另外还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磁珠和电感的区别,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A:
磁珠的选择,能通过的电流要满足你所需的额定电流这是前提,另外你的LDO变化速度很快嘛?

网友:
电感是储能元件,不消耗能量,磁珠会消耗能量。磁珠是针对特定的频率的干扰进行抑制。可以参考具体型号的特性曲线。工作频率可以上百M。电感一般用在中低频滤波电路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珠的选择,能通过的电流要满足你所需的额定电流这是前提,另外你的LDO变化速度很快嘛?

不会很快,,主要是开启时需要大电流,这时候电流从无到有的突变,磁珠会产生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很快,,主要是开启时需要大电流,这时候电流从无到有的突变,磁珠会产生影响吗?

磁珠会影响,你根据你输入电流的大小 选择合适的磁珠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珠会影响,你根据你输入电流的大小 选择合适的磁珠即可

好的,谢谢!

网友:
如果不用磁珠采用新的材料-石墨烯,我相信效果更好!

网友:
磁珠可以吸收高频杂波,直接转换成热量。具体要选择磁珠的电流,100MHZ时候的电阻。
电感配合电容一般组成LC滤波,LDO是直流器件,LC滤波滤掉低频杂波。

网友:
磁珠选型前的几点
一、不需要的信号的频率范围为多少;
二、噪声源是谁;
三、是否有空间在PCB板上放置磁珠;
四、需要多大的噪声衰减;
五、环境条件是什么(温度,直流电压,结构强度);
六、电路和负载阻抗是多少;
沃菲特电子  杨晓琴  18902462786

网友:
“磁珠采用新的材料-石墨烯”?
不是吧

网友:
磁珠是铁损型,分布参数性的消杂讯器件,适用于总集器件够不着的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