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控制类单片机的选择

楼主:
请问下过去参加比赛的大神们,就这里面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可以直接网上买吗? 然后我正在纠结51 和 32 如何选择?我更加倾向于使用32,请问怎么选择比较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片机还是看你需要做什么,今年还是多了那个新的MCU学习,比较坑,想要学STM32可以去CUBE 快的话7天搞 ...

想问一下CUBE是什么为什么没有搜到,相快速学习32 有没有好的推荐的资料

网友C:
我正在纠结51 和 32 如何选择?又没有严格的成本控制。用32就行了。性能和资源上都有优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纠结51 和 32 如何选择?又没有严格的成本控制。用32就行了。性能和资源上都有优势。

关键是习惯用51 32不具备经验 需要花点时间学,所以很纠结。 怕到时候失败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习惯用51 32不具备经验 需要花点时间学,所以很纠结。 怕到时候失败了怎么办

你大概算一下,能留出多少时间学习32,时间允许的话,就可以试试,要是时间太紧,就别学了。

网友B:
这个单片机还是看你需要做什么,今年还是多了那个新的MCU学习,比较坑,想要学STM32可以去CUBE 快的话7天搞定了

网友:
有51的基础的话学32很快的,最多一周

网友:
虽然现在有速度30M+的51但毕竟8位计算大数据和浮点都有缺陷。几块钱的stm32f103要比他好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CUBE是什么为什么没有搜到,相快速学习32 有没有好的推荐的资料

本人小白,我也不知道什么是cube,是学习平台吗,能说的详细一点吗,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小白,我也不知道什么是cube,是学习平台吗,能说的详细一点吗,多谢

cubemx,ST32针对意法半导体的微控制器出的代码生成器,初始化代码可以直接用软件生成工程,还集成了RTOS和文件系统,比较强大,可以搜一下STM32CUBEM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CUBE是什么为什么没有搜到,相快速学习32 有没有好的推荐的资料

你可以直接上ST官网下载啊。怎么能够没有呢

网友:
初学别用c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