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_SoC开发板控制ADC

楼主:
有没有把DE1—SoC的F版开发板上的ADC和SoC结合起来的,有的话,求指导,有丰厚报酬。

网友:
有多丰厚

网友A:
哈哈,不会说一百二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会说一百二百的

我已经做出来了,结合了ADC和QSYS下的自定义IP核,自动控制ADC转换,并将转换结果自动通过H2F_AXI总线转存至HPS端的DDR3内存中,然后linux下通过QT读取这段内存,并波形显示结果。

网友:
我再nios II可以跑出来结果,但是到HPS里面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