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有没有人做PI-TNY28系列电源方案呢

楼主:
近期在做TNY28系列的开关电源方案,试产过程中出现了上电炸机的现象,大家有什么发现问题的方法?

网友A:
上电炸机,问题很严重,至少说明,1原理图设计本事就是错误的,2.pcb设计错误,3.上述两点没错误,就是焊接装配问题。安这个思路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炸机,问题很严重,至少说明,1原理图设计本事就是错误的,2.pcb设计错误,3.上述两点没错误,就是焊接 ...

嗯呐,最终发现变压器厂家批次性做错了,这也是委外加工管控不严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