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MDK5.xx所有窗口的背景颜色?

楼主:
大家中午好!
       最近使用MDK比较频繁,白色的背景色,盯着屏幕看久了眼睛会刺痛,所有想着改变一下背景颜色,所有参考了下面这位好心网友的帖子(http://blog.csdn.net/w5862338/article/details/50984536),一步一步跟着文章走的,但是没有达到与他一样的效果。
       他的效果是这样的:

       而我的是这样的:

       project窗口,build output 窗口都还是白色的,看着草鸡不爽,换了MDK5的好几个版本的IDE都不行,各位朋友,请问有解决的办法不?

网友A:
具体的不清楚,不过你可以试一下。卸载MDK,搜索C盘和安装目录下,所以MDK和keil的关键字,把他们都删除,应该是可以的。一般软件都是一个配置文档,这个文档不会跟着卸载,每次启动软件都会加载这个文档配置软件。希望能成功

网友B:
已实验,很不错,是可以的,很实用,好贴,值得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实验,很不错,是可以的,很实用,好贴,值得拥有!

     请问用的什么版本?   我的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不清楚,不过你可以试一下。卸载MDK,搜索C盘和安装目录下,所以MDK和keil的关键字,把他们都删除, ...

试了   还是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的什么版本?   我的还是不行。。。

5.1x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   还是不行哦。。

卸载出新毛病了,jlink用不了的。。。。。。。。。。。。。。

网友D:
换用VS做编辑器一次性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用VS做编辑器一次性妥了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不过不喜欢在不同编辑器下切换,编辑编译同一个软件还是会顺畅些吧

网友:
这货另外改了Windows主题

网友E:
这个对.c和.h文件设置有效,但对.s文件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对.c和.h文件设置有效,但对.s文件无效。

汇编需要单独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不过不喜欢在不同编辑器下切换,编辑编译同一个软件还是会顺畅些吧

楼主怎么把 project界面改成绿色的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过程,十分感谢

网友:
改project可以改windows注册表里的颜色值。因为这个属于窗口颜色,和具体应用软件无关,改了注册表,所有窗口底色都会变。
运行--regedit---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col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