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瑞达:如何降低光纤熔接损耗?

楼主:
世纪瑞达资讯:影响光纤接头熔接损耗的因素较多,只有消除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光纤接头的熔接损耗,从而减小光纤在线路中的传输损耗。对此,世纪瑞达技术人员简单介绍了光纤熔接损耗的相关问题:

      (1)光纤在某点断开后断开处的模场直径是相同的,因而在断开处熔接可使光纤模场直径对熔接损耗的影响最小,所以必须要求光缆生产厂家选用同一生产批次的优质名牌光纤按订货长度连续生产,根据规定的盘长将光缆依此断开绕盘,对绕好的 缆盘连续编号并分清A,B端(断开处在前一盘上若为B端则在紧连的后一揽盘上就为A 端),不得跳号或错乱,敷设时按确定的路由根据统盘的编号顺序依次布放且前一盘 缆的B端要和后一盘绕的A端相连,从而保证能在断开处熔接光纤,避免了因光纤模场直径不一致而导致光纤接头熔接损耗偏大的缺点。

      (2)敷设光缆时必须采用牵引速度木大于20m/min的无级调速的机械牵引法,牵引力不得超过光缆允许张力的80%,瞬间最大牵引力不超过100%,牵引力必须施加在 光缆中的加强件上,架设后光缆受到最大负载时产生的伸长率应小于0.2%,为避免牵 引过程中光纤受力和扭曲,在必要时需制作光缆牵引端头,施工中光缆的弯曲半径应 大于光缆直径的20倍,光缆必须从统盘上方放出并保持松驰弧形且无扭转、严禁打小 圈弯折扭曲等,从而尽可能地降低光缆中光纤受损伤的几率,避免因光缆端部的光纤 受损伤而使接头熔接损耗增大。

     (3)应有训练有素的接续施工人员来完成光纤的接续工作,要严格接续工艺流程 边熔接边测量光纤接头熔接损耗,熔接损耗不合要求的接头必须从新熔接,反复熔接 的次数以3-4次为宜,连续熔接3次后仍改善不大时,在排除熔接机原因后一般只要达到3次熔接中的最低值即可,不要反复熔接以免过多消耗光纤给盘纤带来不良影响。盘 绕在接线包储纤盘上的光纤余长应不小于60cm,盘绕的圆圈半径要尽可能大,接续时 若同一根光纤上前一个接头的熔接损耗为负值,则紧接着的后边一个接头的熔接损耗 值可大些,若前边接头的熔接损耗值较大,则紧接着的后边一个接头的熔接损耗值须 较小或为负值,为避免光缆端部的光纤受损而影响熔接损耗,在做光缆熔接准备工作 时可把光缆头部多截去一些。

      (4)接续光纤须在整洁的环境中进行,如在工程车或小型帐篷内,在多尘及潮湿 的环境中不宜进行熔接。光纤接续部位及接续工具必须保持清洁干燥,制备光纤断面 时必须先擦拭后切割,制备好的光纤断面必须清洁不得有污物,且木宜长时间暴露在 空气中更不能让其受潮。光纤的断面切割要整齐,且两个断面相互间倾斜角要小于0.3 度。将光纤放置到熔接机的V型槽中时动作要轻巧,这是因为对纤芯直径10 Pm的单模 光纤而言,若要熔接损耗小于0.1dB,则光纤轴线的径向偏移要小于0.8 Pm。
      (5)光缆进人接线包的两端必须固定牢靠,以免挂放接线包时因光缆扭转而使光 纤接头位置错动,导致接头处损耗测量值偏大。在熔接施工中常发现熔接时,在1550 nm窗口下测得的熔接损耗值符合要求,但封好接线包后复测接头处损耗的值却偏大, 这通常是由光纤接头位置错动引起的,此时可改在1310nm窗口复测,若测量值偏小则 是光纤接头位置错动,须重新盘绕光纤余长,若偏大则是熔接问题,须重新熔接,为 避免这种现象,须用不干胶带将光纤接头和光纤余长牢固地固定在储纤盘板上。接线 包两侧的光缆余长的盘绕直径直控制在40cm左右,不宜太小,以免统中光纤因过分扭 曲而受损。

     (6)熔接机及切割刀具等对光纤熔接损耗也有较大影响,熔接时要根据光纤类型 正确合理地设置熔接参数,诸如预熔电流、预熔时间及主熔电流、主熔时间等。熔接 时应及时除去熔接机V型槽内以及切割刀具中的光纤碎末和粉尘。熔接机使用完毕后须 除去机器外壳上的灰尘,若在潮湿环境中使用还须对其做防潮处理。熔接机电极的使用寿命一般约2000次,要求每放电熔接20次后须运行清洗程序来清洗电极,但在光纤 清洁和接续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可熔接60次左右后放电清洗一次,工作条件较差时可熔 接30-40次后放电清洗一次,这样既延长了电极的使用寿命又不致加大熔接损耗。使 用时间较长的熔接机电极上面会有一层灰垢导致放电电流偏大而使熔接损耗值增大, 此时可拆下电极,用酒精棉轻轻擦试后再装到熔接机上并放电清洗一次,若多次清洗 后放电电流仍偏大,则须重新更换电极;此外,就是要挑选防尘能力强适合在野外作 业的熔接机来熔接光纤。

       降低光纤接头熔接损耗可有效地提高其传输质量,因而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只要针对影响光纤接头熔接损耗的各种不良因素综合有效的措施就能最大程度地降低熔接损耗,提高光纤传输效率。

官微:tjsjrd007
免费热线:400-606-1383
光纤分纤箱/光缆交接箱/光纤配线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