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信号怎么往MSP430上接???

楼主:
刚学两天,需要将外部信号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先学会提问,再来发帖。

网友:
分模拟信号还是开关(数字)信号,模拟信号接ADC,然后用数码管显示;开关量如果电压不一样做转换或隔离后接入IO

网友:
你都不说外部信号是什么样的。怎么知道怎么接。若是常见一些接口,就和单片机对应接口相连。注意电平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