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产生三角波

楼主:
用运算放大器产生这种三角波,三角波的起点从哪里开始可以调吗?比如想让它从负的最大值开始能实现吗?

网友A:
没有附加电路的话,很难。
你的波形,显然是电源开关闭合后振荡电路开始工作产生的波形,因为电源开关闭合前振荡电路没有电源,必定输出为零。
想要三角波从最低点开始,那就要附加电路,振荡电路开始工作后并不联接到输出端子,附加电路检测到最低点才让振荡电路联接到输出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附加电路的话,很难。
你的波形,显然是电源开关闭合后振荡电路开始工作产生的波形,因为电源开关闭合 ...

那有没有办法先从0往正值走,而不是像图中从零往负值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附加电路的话,很难。
你的波形,显然是电源开关闭合后振荡电路开始工作产生的波形,因为电源开关闭合 ...

还有就是波形是延迟一段时间才出现的,有没有办法让延迟的时间缩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有没有办法先从0往正值走,而不是像图中从零往负值走

一个办法:附加电路检测到上升的过零瞬间接通输出端。
另一个办法:三角波是方波积分形成的,方波开始时并不是完全随机的,电路总是有一些不对称,使得电源开关闭合后,产生方波的电路先向某方向运动。把这个不对称改成反方向即可。但这种方法必定使得方波高电平和低电平稍有一点不对称,不宜采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有没有办法先从0往正值走,而不是像图中从零往负值走

实际上,所有振荡电路,无论是弛张振荡电路还是正弦振荡电路,甚至数字合成,施加电源后开始振荡的短时间内都是不稳定的,其振荡频率、幅度等等总要有一些变化,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够稳定下来。所以,追求振荡电路所产生的波形从哪一点开始,毫无必要。即使是对初相有要求,也是采用等待相位达到某值再开始处理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波形是延迟一段时间才出现的,有没有办法让延迟的时间缩短

你这是仿真出来波形,延迟时间由仿真决定。实际电路延迟时间可以做到很短,但不可能为零。
另外,我估计你还不会使用示波器,连仿真软件中的示波器也不会使用。想要仿真软件里面的示波器没有延迟,很容易,设置触发条件即可。我的另一个估计,是你还没有使用过实际的示波器,也没有实际搭出这种弛张振荡电路,只是从黑板到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所有振荡电路,无论是弛张振荡电路还是正弦振荡电路,甚至数字合成,施加电源后开始振荡的短时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办法:附加电路检测到上升的过零瞬间接通输出端。
另一个办法:三角波是方波积分形成的,方波开始时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所有振荡电路,无论是弛张振荡电路还是正弦振荡电路,甚至数字合成,施加电源后开始振荡的短时间 ...

同个电路,如果把运算放大器改成不同型号的,是不是也会改变输出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个电路,如果把运算放大器改成不同型号的,是不是也会改变输出的波形

你是问仿真电路还是实际电路?
实际电路的话,即使换同一型号的另一片运放,也可能使输出改变,例如前一片三角波先向负方向变化,后一片先向正方向变化。因为同一型号的运放,这片和那片的参数也总有些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仿真电路还是实际电路?
实际电路的话,即使换同一型号的另一片运放,也可能使输出改变,例如前一 ...

我仿真的时候改变运放的型号也会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的时候改变运放的型号也会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你还没有弄清楚仿真软件是如何工作的。
仿真时运放的各项参数,例如失调电压,是可以随意设置的。同一型号的运放可以修改设置,不同型号运放的设置当然更可以不同。
要想学好模拟电路,千万别依靠仿真。仿真的结果只是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有弄清楚仿真软件是如何工作的。
仿真时运放的各项参数,例如失调电压,是可以随意设置的。同一型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