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载出现警告:堆栈指针设置为不正确对齐。堆栈地址= 0xFFFFFFFF的

楼主:
使用IAR搭建的STM32F051工程,目前板子用ISP擦除OK,代码工程编译OK,J-flash也可以进行擦除,一下载就弹出这个警告框,说堆栈指针设置为不正确对齐。堆栈地址= 0xFFFFFFFF的,网上的试了很多方法也没有解决,所以在这里问下大家1.j-flash 擦除ok

2.IAR里的相关配置

编译OK

3.J-link下载时

另外ISP通过串口擦除也是OK的

网友A:
堆栈地址设置是二进制文件的前四个字节,难道你的二进制文件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堆栈地址设置是二进制文件的前四个字节,难道你的二进制文件有问题?

您好,您说的是那个文件?是stm32f0xx_flash.icf文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说的是那个文件?是stm32f0xx_flash.icf文件么?

就是你生成和下载的bin或者hex文件

网友A:
按理来说,IAR生成的二进制文件不可能栈指针设置不对,所以我说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
你下载完之后,除了警告,可以正常运行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来说,IAR生成的二进制文件不可能栈指针设置不对,所以我说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
你下载完之后,除了 ...

运行不了,我现在用ISP把IAR生成的hex文件通过串口下载,现在截图您看下擦除

烧写

网友:
我也不知道了,没用过ISP和IAR,没经验

网友:
感觉你这个唯一序号不正常呢 芯片来源可靠吗

网友:
或者你直接使用官方的051工程试试

网友:
应该是堆栈的起始地址设置不对,这个地址应该是在个文件里,根据ic去设置,还有堆栈的大小也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