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电赛,想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仿真软件,感觉Multisim和Tina都不太好用

楼主:
如题,有没有哪位大佬给些建议?

网友:
Proteus,听说8.3版本可以仿真STM32了

网友A:
几个软件仿真侧重不同,Proteus侧重mcu数字类,Multisim是模拟类,但仿真开关电源还是不强大,Tina是Ti的电源模拟类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软件仿真侧重不同,Proteus侧重mcu数字类,Multisim是模拟类,但仿真开关电源还是不强大,Tina是Ti的电 ...

我是做模拟电路的,感觉Multisim太理想化了,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网友:
仿真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