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之双击(DSN/brd)文件打开变新建文件的解决方法

楼主:
有时候我们再重新安装Cadence之后,双击打开DNS原理图文件或者brd的PCB文件,发现没有打开对应文件,反而是新建了一个新文件,必须重新取消保存新文件并且从菜单操作打开对应文件,很麻烦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修改注册表里面的几项值

以下办法是我在自己机器上尝试试验之后OK的方法,有不足之处欢迎交流学习!

主要原因是注册表对应的值少了一个 "%1"   --->前面有个空格 另外引号保留

因为是原理图和PCB都有这个问题,所以需要修改四处,如果单独某一个,则自行删减操作即可。

-------------------------------------------------------------------------------方法一:
有个简便方法,是下面方法测试之后,别人告诉我的,也可以试试,重启之后依然有效:

分别在orcad和allegro的快捷方式文件右键属性
目标地址栏,后面加上 "%1"

大功告成,如果上述方法无效或者不好用,下面的应该没问题!

-------------------------------------------------------------------------------方法二:
在桌面新建一个txt文件,修改文件名为cadence.reg
提示确实更改,点击 是 文件变为注册表文件

右键编辑
复制粘贴下面内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allegro.exeshellopencommand]
@="D:\Cadence\Cadence\Cadence_SPB_16.6-2015\tools\pcb\bin\allegro.exe \"%1\""

[HKEY_CLASSES_ROOTrd_auto_fileshellopencommand]
@="D:\Cadence\Cadence\Cadence_SPB_16.6-2015\tools\pcb\bin\allegro.exe \"%1\""

[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Capture.exeshellopencommand]
@="D:\Cadence\Cadence\Cadence_SPB_16.6-2015\tools\capture\Capture.exe \"%1\""

[HKEY_CLASSES_ROOTDSN_auto_fileshellopencommand]
@="D:\Cadence\Cadence\Cadence_SPB_16.6-2015\tools\capture\Capture.exe \"%1\""

只修改里面的路径对应的文件夹名为你程序所对应的路径,“\”和“”都不允许修改
上图只是我软件对应的地址,一定要修改为你的正确的路径才会有效,为了确保更改成功,最好是进入注册表看下是否更改成功

保存,双击文件,会提示是否继续,点击 是

杀毒软件会提示报错,更多下面选择允许本次操作即可,因为是你手动修改注册表,所以安全类软件会误认为是木马所为

到此为止,成功解决,重新找个文件打开试试吧!

----------------------------------------------------------------------------------------------------------------------------------------------
                                     上面的方法成功后,可以不用看下面的了
----------------------------------------------------------------------------------------------------------------------------------------------
其实上面的方法,就是用注册表文件的方式修改了注册表的以下四个位置,如果会修改注册表的同学,也可以手动直接修改注册表的值,后面加上 "%1"就行了
HEKY_CLASSES_ROOT下有四处:
Applications下对应程序的open_command
原理图和PCB分别一处位置,共两处

brd_auto_file对应PCB一处

DSN_auto_file对应原理图一处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残雪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cadence用了几年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ence用了几年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让高手见笑啦

网友:
感谢分享!
从外部粘贴过来的图片可以试试这个 下载远程图片,这样图片就会自动同步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