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CS6.2,调用汇编的出错的问题

楼主:
我在ADC初始化程序里加了一句汇编指令,asm("RPT #10 || NOP"); 可是编译一直显示有错误,但我把该指令改为asm(”NOP");编译可以通过,但会有警告。实在不知道错误出在哪里了,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啊,下面是出错的截图。

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Adc(void)
{
extern void DSP28x_usDelay(Uint32 Count);

    // To powerup the ADC the ADCENCLK bit should be set first to enable
    // clocks, followed by powering up the bandgap and reference circuitry.
    // After a 5ms delay the rest of the ADC can be powered up. After ADC
    // powerup, another 20us delay is required before performing the first
    // ADC conversion. Please note that for the delay function below to
    // operate correctly the CPU_CLOCK_SPEED define statement in the
    // DSP28_Examples.h file must contain the correct CPU clock period in
    // nanoseconds. For example:
AdcRegs.ADCTRL3.all = 0x0100;             // Set bit 8 high to enable external设置ADC外部的参考基准。
                                           // ADCREFP/REFM sourcing
                                           // See Note 1.
asm("RPT #10 || NOP");                  // Time to enable of external ref asm(” rpt #10 ||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 = 0x3;      // Power up bandgap/reference circuits
DELAY_US(ADC_usDELAY);                    // Delay before powering up ADC
                                           // See Note 2.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 = 1;          // Power up rest of ADC
DELAY_US(ADC_usDELAY2);                   // Delay after powering up ADC
AdcRegs.ADCTRL1.bit.SUSMOD = 3;
//AdcRegs。ADCTRL1.bit.SUSMOD

//双序列并发采样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0;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 = 1;
AdcRegs.ADCMAXCONV.all = 0x0033;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 = 0x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2 = 0x2;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3 = 0x3;
AdcRegs.ADCCHSELSEQ3.bit.CONV08 = 0xc;
AdcRegs.ADCCHSELSEQ3.bit.CONV09 = 0xd;
AdcRegs.ADCCHSELSEQ3.bit.CONV10 = 0xe;
AdcRegs.ADCCHSELSEQ3.bit.CONV11 = 0xf;
}

网友A:
你试试把这个文件添加进去,当然我用的是2833x,你的应该是281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这个文件添加进去,当然我用的是2833x,你的应该是281x

你好,我看了一下,库里面没有_ADC_cal.asm的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看了一下,库里面没有_ADC_cal.asm的文件啊

看了一下,281x没有这个文件,2833x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