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层板设计

楼主:
第一次画4层PCB,用了很多盲孔,这在制板时会多收钱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好跟你想用的制版厂家直接沟通,正常是一定会多收钱的,而且多收的还不会少

网友:
有的厂家不支持盲孔和埋孔,只能用通孔,估计是工艺的问题,很显然用盲孔和埋孔会增加工艺难度,肯定价格就高了。

网友:
盲孔会增加制板难度。成本也会相应的增加,具体情况,你可以让厂家报价。除了一些有特别需要的地方,尽量不要大量使用。

网友:
至今没用过盲孔,不敢用

网友:
你为什么用盲孔?如果不是必须,直接用通孔啊,